[室内机] 抗战中国空军美制A12“许莱克”飞机

楼主(2021-12-05):
       白机7月份就做好了,试飞了一次,就深藏了。今天刚刚完成涂装。翼展52cm,起飞重量64g,芭莎木,桐木,碳纤维杆,5mm钢丝,1106无刷电机,富斯2代4通道接收机,3只1.7g舵机,丙烯颜料喷涂。

网友A:
我怎么发现楼主把舵面的舵角安装不大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发现楼主把舵面的舵角安装不大对?

正确是怎样的?我好像都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是怎样的?我好像都是这样安装的

舵角安装的位置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是怎样的?我好像都是这样安装的

转180°,头超前

网友B:
还有,拉杆钢丝头,不能只折90°,很容易掉出来的,要折成z字形,也就是两个90°弯

网友B:
还有,拉杆最好不要有折弯,虽然好调整,但大幅度降低了拉杆刚性,使得操作精确度下降祝首飞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是怎样的?我好像都是这样安装的

多看看论坛里高手的文章,应是靠近舵面转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拉杆最好不要有折弯,虽然好调整,但大幅度降低了拉杆刚性,使得操作精确度下降祝首飞成功

多谢指导!回头我放试飞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发现楼主把舵面的舵角安装不大对?

大家都装转轴处,楼主别具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拉杆钢丝头,不能只折90°,很容易掉出来的,要折成z字形,也就是两个90°弯

我钢丝折角上点了一点热熔胶,掉是不会掉,主要考虑到有时候调整会方便一些,扣掉热熔胶就能取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钢丝折角上点了一点热熔胶,掉是不会掉,主要考虑到有时候调整会方便一些,扣掉热熔胶就能取出

你遇到的问题都是有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的,Z字型是常用的标准航模拉杆安装方式,取出来也很方便,舵脚孔是可以过折弯处的。不过我大多也是折90°用,但配的是挂在钢丝头部然后扣在钢丝上的小塑料扣件,淘宝航模店有卖的。你用热熔胶很容易掉的。一个舵脚决定一架飞机的命运,不能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的问题都是有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的,Z字型是常用的标准航模拉杆安装方式,取出来也很方便,舵脚孔 ...

好的,多谢教诲我今后改用Z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