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遥控器设置

楼主(2021-12-05):
今天飞了一圈飞翼,感觉有点飘。我现在用的是TX18S,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设置飞机起飞时有个下压的舵量,起飞完毕后在改回正常舵量?

网友:
是大油门时让它压一下升降吗

网友:
那不就是襟翼么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开关为起飞模式,在编程里的升降舵通道叠加一条混控,输入源为旋钮,并且受开关控制!
用法就是打开这个开关,旋钮调整好叠加进去的下压舵量,然后起飞,飞起来后关掉开关开消除叠加进去的舵量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你的飞机调整方面可能存在问题!还是从这个调整重心还是什么的入手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开关为起飞模式,在编程里的升降舵通道叠加一条混控,输入源为旋钮,并且受开关控制!
用法就 ...

是故意的,后期准备上飞控,所以预留了点重量和重心调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