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压轴承,能否代替压力机

楼主(2021-12-05):
手里有一台手动压力机,少用占地方已卖,不知能否用钻铣床代替压力机压轴承,欢迎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现在手机只有一台庐山40钻铣磨床和一台TW老钻铣床,不知能不能替代压力机压轴承

网友A:
对轴承不太友好吧。

网友B:
这个完全没问题的,总比锤子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不太友好吧。

感觉钻铣床下压原理和压力机比较类似,突发奇想,请问哪里不太友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没问题的,总比锤子敲好

不知道下压力够不够,会不会影响机床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钻铣床下压原理和压力机比较类似,突发奇想,请问哪里不太友好呢

钻铣床工作时下压,刃具有旋转切削,单纯压力机用不到,偶尔小力量没影响,长期用压坏了主轴轴承得不偿失,个人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铣床工作时下压,刃具有旋转切削,单纯压力机用不到,偶尔小力量没影响,长期用压坏了主轴轴承得不偿失 ...

确实,钻铣床大多是上下两个深沟球轴承,动额定载荷约为静额定载荷的一倍左右,也就是说转动起来下压能够承受载荷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铣床工作时下压,刃具有旋转切削,单纯压力机用不到,偶尔小力量没影响,长期用压坏了主轴轴承得不偿失 ...

又突发奇想,如果增加一个圆锥滚子轴承,能不能进一步提高钻铣床主轴精度和轴向承载能力,不知这样操作会不会破坏立柱燕尾槽与机头垂直度,甚至破坏燕尾槽

楼主:
有没有试过的前辈?来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的前辈?来指点一下

焊个小架子,放个千斤顶上去,也要不了多少钱,总比主轴坏了强

网友D:
不要用机床主轴压轴承,对主轴不好。压力机自己尝试D一个  简单  买个5吨 液压顶就行了  力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个小架子,放个千斤顶上去,也要不了多少钱,总比主轴坏了强

确实,之前看老外用类似7045的钻铣床压轴承,直接把Z轴轨道干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机床主轴压轴承,对主轴不好。压力机自己尝试D一个  简单  买个5吨 液压顶就行了  力也大

网上那种液压压力机太单薄,垂直度不行,十分危险,自己做确实更靠谱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那种液压压力机太单薄,垂直度不行,十分危险,自己做确实更靠谱些

垫木头啊

网友E:
有气泵的话用气缸做个气动的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木头啊

垫木头解决不了垂直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气泵的话用气缸做个气动的也可以呀

之前也有想过,不知气缸压力够不够

网友F:
尽管结构相似,但是不适宜暴力下做压力机使用,会使运动件加剧磨损间隙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尽管结构相似,但是不适宜暴力下做压力机使用,会使运动件加剧磨损间隙变大。

对主轴与立柱垂直度以及主轴与滑台平行度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主轴与立柱垂直度以及主轴与滑台平行度会不会有影响呢

很大程度取决于运动齿轮齿条表面制造硬度,有些未经热处理的零件,暴力下用不了几次就会松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垫木头解决不了垂直度问题吧

压力机属于粗糙机械  没有很高的垂直度要求  你只要保证受压零件的接触面受力尽量均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机属于粗糙机械  没有很高的垂直度要求  你只要保证受压零件的接触面受力尽量均匀就行了

垂直度不够,下压力过大容易偏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大程度取决于运动齿轮齿条表面制造硬度,有些未经热处理的零件,暴力下用不了几次就会松旷。

感谢解答,齿条压力机力气不太够,抽空做个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机属于粗糙机械  没有很高的垂直度要求  你只要保证受压零件的接触面受力尽量均匀就行了

感谢解答

楼主:
感谢楼上大神们的解答,最终结果是不建议长期用钻铣床压大物件,一物多用的想法不太现实,还是得抽空做个液压机

网友G:
凡受力都会发生结构形变,超过屈服强度就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凡受力都会发生结构形变,超过屈服强度就损坏。

受力点不好确定,屈服强度不好分析,只能借助各位大佬宝贵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有想过,不知气缸压力够不够

60mm直径的0.8MP,可以产生一百多公斤的压力,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mm直径的0.8MP,可以产生一百多公斤的压力,完全够用。

偶尔翻新一些老工具,压轴承可能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