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求助!,关于sw建模后期

楼主(2021-12-06):
如题,本人小白一个,最近正在学习sw,请教老鸟大神,sw建模后如图这个是通过什么功能生成各部位的零部件,或者需要哪些其他软件配合制作出各部位的零件,现在是一头雾水,对于新人这个真的感觉太不友好,明白的朋友能开其愚,拯救危难,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大神能够谅解,写的详细一点,我文化水平不高,一直在自己摸索中

网友A:
以前也没找到啥好办法,就是输出CAD切割,我都是用CATIA出CAD图,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没找到啥好办法,就是输出CAD切割,我都是用CATIA出CAD图,比较好用

就是用保存为cad格式,用cad打开进行分割,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画图的时候不要 合并结果,这样的话每个零件都是独立的,最后画完再另外生成每个零件的cad图,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没用过sw,但一般的思路就是在sw里面把那个零件拆分,摊在一个平面上,再导出成dwg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w,但一般的思路就是在sw里面把那个零件拆分,摊在一个平面上,再导出成dwg 格式

其它三维软件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方向搞错了,先建零件,然后装配

网友:
三维导出二维CAD,还是CATIA的相关功能好用,其他的都试过,难用

网友:
首先声明一下是我感觉:先用SW零件做成一个个的零件,再在装配体中组合,组合的过程中出现问题要回过头来修改零件,最终形成这么一个飞机整体模型。最后把每个零件的平面输出CAD做激光切割。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面就是用SW曲面建模先建出飞机整体模型,之后再做机身和机翼切割,生成每一段的肋骨形状,在通过肋骨形状做出各片肋骨的零件,再在装配体中组合,查看啮合指标,回头修改各个零件,最后在输出至CAD做激光切割,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师点评。我以前做过船模的SW,就是这么设计的,船模比航模要简单很多。
航模我是用3DMAX设计的,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折纸法制作KT仓身机已经实验成功。
参考链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7704

网友C:
第一种方法适合有全套图纸,第二种方法有三视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法适合有全套图纸,第二种方法有三视图即可

感谢大神详细的讲解,就目前我个人条件还是第二种方法适合我,手里现在有不少三视图,相对容易一些,也做出一些简单的模型,现在有个小问题,就是这个软件的哪个功能能够生成各部位的零件,然后再进行组合,现在搞得一头雾水,感觉进入瓶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法适合有全套图纸,第二种方法有三视图即可

还没搞清楚软件的哪个工具能够生成各部位截面再做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搞清楚软件的哪个工具能够生成各部位截面再做零件

拉伸,旋转,切除,放样,大概也就这几个

网友D:
用工程图,可以相对方便点地生成很多个截面的截面图,最后输出cad,cad里面修改

网友:
这个是装配体,建模的时候创建一个个小零件,最后组装起来的,并不是建成一个整体然后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工程图,可以相对方便点地生成很多个截面的截面图,最后输出cad,cad里面修改

方法不错

网友E:
设计过程是先单个零件建模,然后通过约束装配成小部件再装配成大部件,在装配中发现干涉或者不美观,再修改零件模型。模拟好了,单个零件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过程是先单个零件建模,然后通过约束装配成小部件再装配成大部件,在装配中发现干涉或者不美观,再修改 ...

比如设计一个飞机,只有简单数据,机体截面应该怎么画呢,

网友F:
楼主,看来你对sw还不是很熟悉,你可以先试着画点其他的零件练练,慢慢就能明白怎么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来你对sw还不是很熟悉,你可以先试着画点其他的零件练练,慢慢就能明白怎么画了。

刚刚开始学习,懂得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设计一个飞机,只有简单数据,机体截面应该怎么画呢,

机械设计是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相结合才有效率的。二者缺一不可。创建基准平面,在面上截断,使用截面曲线,投影曲线,轮廓曲线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