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自制入门飞翼的一些思考和问题

楼主(2021-12-06):
最近看到b站视频,穿越机追拍飞翼的,就感觉好帅,所以想入门飞翼【已有穿越机】,本着新手入门节约成本的原则,看了许多资料。
例如:手抛改,自制。
然后看到flite test 大神用披萨盒做了一下飞翼。

然后就打印了图纸,买了kt板准备自己做一架。【啥也不懂,买的kt板一捏就断。。。】
期间产生了两个问题:
#1 副翼和主机之间的间距过大,导致舵机拉动副翼的角度变小。
#2 电池的摆放位置,楼主强迫症,看着电池在那很难受。。。
下面是成品图和过程:

网友A:
多和当地的模友联系,交流,也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B:
电池可机翼上挖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和当地的模友联系,交流,也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坐标:帝都
vx:sepp2n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机翼上挖孔吧

机翼可以,那就要在另一侧加配重,那就有点沉了。

网友C:
从照片上看貌似KT板折叠方向反了,开槽的面应该朝里折叠

网友D:
关于机翼开槽便于弯曲,一般都是把槽藏在里面,光滑面向外

网友E:
(1)弯折KT,切口应当在内侧,保持外面的膜不破损,才能保证强度和外表面的光洁,减少气阻。
(2)副翼一般不从机身上切下来,连接着一层膜,如果膜的强度不够,则考虑沿着转折处加部分纤维胶带。
(3)电池用以调整重心,根据需要安排合适的位置。
(4)纤维胶带本身也是很重的,能少用则少用点。楼主这样满机身都是胶带,也太增重了。
(5)看图片,好象没有使用加强杆,并且上表面的KT板也未合缝粘接,飞起来有散架的危险。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其他朋友批评。

网友F:
优酷上,有做这个飞机的视频  FT的制作教学视频,可以看一看,楼主这个,有点潦草啊,FT好像有叛逆飞翼,flite test Arrow飞翼,FT Spear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上看貌似KT板折叠方向反了,开槽的面应该朝里折叠

是的,本来打算向内折的,结果粘了胶带之后内折尾部合不拢,所以所幸就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机翼开槽便于弯曲,一般都是把槽藏在里面,光滑面向外

是的是的,下次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弯折KT,切口应当在内侧,保持外面的膜不破损,才能保证强度和外表面的光洁,减少气阻。
(2)副翼一 ...

多谢大佬,之前不懂,所以买的kt板特别脆,一捏就断的那种,没办法只能粘上胶带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萌新入门,啥也不懂,这种详细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
有利于我下次改进。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酷上,有做这个飞机的视频  FT的制作教学视频,可以看一看,楼主这个,有点潦草啊{:1_61 ...

对呀对呀,这个就是FT叛逆飞翼,就是我做的有点差。
新手第一架。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G:
谁让你电池贴外面滴?原设计有设备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让你电池贴外面滴?原设计有设备舱嘛

哦哦,我这个图纸可能比较老了。。。

网友H:
固定翼之活页需要了解一下。有纸质活页也有塑料板状活页,让你的活动舵面精准有效

网友:
同帝都。ft的飞翼我也做过,至今没试飞,,原尺寸感觉有点太大了,也没啥好地方适合飞。。

网友:
这个是要带仓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定翼之活页需要了解一下。有纸质活页也有塑料板状活页,让你的活动舵面精准有效

兄弟,帮大忙了,厉害厉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