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我的第二架手抛机,继续眼镜不开背肾推+FC+FPV.84 86CM

楼主(2021-12-06):
一个月前做了第一架手抛机。虽然能爽飞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说近端副翼不够灵活,动力过于暴力续航时间短,设备过重无法继续加负载的问题。这次也争取一并解决。这次选择了发动机后置肾推的方式。重心在后,也方便了将来在机头加设备。
如果说这次还留什么遗憾的话。定型后不想设备复用,可以减掉许多线材。去掉舵机延长线改为焊接。这样就更完美了。
试飞是一次直接成功。飞行平稳。全程目视低空掠飞。
先拉清单:
型号
数量
价格
总计
重量
总重量
Smoox1404 2750KV
掠食者 前机臂
2.5寸保护圈
4.4
8.8
螺旋桨2540或D63-5
htirc 蜂鸟20A
TBS VTX+RE
4.3
4.3
MATEK F411-WSE
FOXEER雷蛇
国华4.3g
15.5
46.5
4.3
12.9
4s 650
机身
机翼
尾翼
线材+打印件
总计
1124.5
电机力效不错,省电续航3叶浆。暴力就5叶

设计翼下设备载区。飞机如果飞坏了整体搬家!

植入翼下的效果

设备载区。这是初版设计,没有留电调的位置

改进后部支架,为电调留了位置。用铝膜粘贴弹出机身一部分。可以用飞行的风力散热。

为了不开背(强迫症)先后放入设备。先放后半部分。再放前半部分。线留的都太长了。后期理线比较麻烦

全部置入后的效果,后期线材用布基胶带覆盖就好看多了。

正视效果,那些突起可以无视。

机头FPV 位置

前拉肾推叠罗汉。

网友A:
不需要舵机吗

网友B:
双发后推的好,力效最高。建议用1106电机  2400kv   4寸桨
建议用1米手抛机,舵面不影响装电机
我做的1米手抛机FPV,带3S 18650电池  起飞重量350克,一个半小时续航飞到麻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发后推的好,力效最高。建议用1106电机  2400kv   4寸桨
建议用1米手抛机,舵面不影响装电机
我做的1米 ...

是的,大桨效率高。翼展大载荷大小需要的动力也低。这个不是为了飞得久而做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舵机吗

有些是没完工的照片。一个舵机在上一个在下。
来自微站

网友C:
设计很有启发性,准备出设置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很有启发性,准备出设置贴么

你说飞控设置吗?没有做更细的配置。仅做技术验证 不飞航线 ,GPS实验了就拆了?

网友(2022-01-11):
NB,双推是我一直想做的,撞风筝线也不怕,多发点图谢谢

网友:
一个字牛,两个字牛B!

网友:
的确 , 动力布局设计得很有特性  很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发后推的好,力效最高。建议用1106电机  2400kv   4寸桨
建议用1米手抛机,舵面不影响装电机
我做的1米 ...

模友,这个90分的具体什么配置,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