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大疆高清套 现在纠结在了遥控器上,请各位大佬给指点一下。

楼主(2021-12-06):
想入大疆高清套  现在纠结在了遥控器上,到底是用选大疆v1扳控,还是睿思凯的x9d加黑羊,麻烦大佬给说说呗 ,经济适用  问题还少的   不远航 就是 500米以内,有建筑物或者树木 或者商场内。给讲讲两个控的优势劣势 辛苦了。

网友A:
贵重飞机勿用开源,500米请选大疆或者福特吧,考虑抗干扰选福特吧,现在市面上的无人机干扰设备基本都对大疆产品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重飞机勿用开源,500米请选大疆或者福特吧,考虑抗干扰选福特吧,现在市面上的无人机干扰设备基本都对大 ...

谢谢 我们这小地市 而且 也是在人少地方飞 我还是倾向 大疆v1那个板控 就是不知道 优势咋样

网友:
我用的是大疆控,3公里没问题,再远没试过,绕楼穿墙上只要有图传遥控就有信号
用大疆控可以少很多装机烦恼,不需要考虑接收机安装的问题,特别是小机,等你以后玩两寸三寸小机就知道了

网友:
大疆控手感还不错 质感也好 扩展性为0
黑羊手感一般 质感渣渣 没有保修 扩展性有 但是要钱

网友:
不是在群里问过了吗,大江

网友:
休闲玩tango2也行,一千左右

网友:
你看…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所以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重飞机勿用开源,500米请选大疆或者福特吧,考虑抗干扰选福特吧,现在市面上的无人机干扰设备基本都对大 ...

懂又不懂 瞎说

网友:
就是 只飞穿越的话  dji 一套 比较友好  设置啥的 都方便,关于距离问题  dji走的和图传数据链一体 的  一般图传不丢 一定不会丢控, 就是图传丢啦  一般也不会丢控, 测试过的放心用。
要是考虑通用性点的话,那还是x9d 加黑羊或者是elrs的高频 设备   不过有点学习成本, 要点时间折腾,基本也没啥问题。  futaba 之流 只合适 规定赛道的 竞赛飞行, 不合适随意瞎穿和大范围花飞。

网友:
用JR控通吃四轴,直升机,固定翼的路过,jr控现在性价比高

网友:
大疆够用了,很稳定,还省了接收机的钱,装机也方便点。目前在用,手感还可以

网友:
futaba、jr之类的并不适合飞穿越,原装高频头各种失控,除非加黑羊,但是黑羊又贵,我选择elrs高频头同样的效果价格低很多,遥控可用x9d或者jumper t18 v2 pro,我更推荐后者

网友:
黑羊控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清楚,穿越机没有自动空中停留技术,超出视距基本是图传没了既炸机,不管你遥控信号有多强炸机都是必然的。大疆图传信号丢了遥控器的信号也不会丢。所以你只要用大疆的数字图传,大疆的遥控器是完全满足使用的,唯一不好的就是普通板控一般大。要是大疆的新fpv的小遥控器能用就是完美的。可惜了,大疆还是太商人。

模拟图传用不了大疆控,首选黑羊,信号稳定。飞机多的话接收机的开销也多了不少。也可以选ELRS2.4的毕竟接收机便宜不少。其他控都是些老技术,该有的问题还是那些。
如果数字图传和模拟都玩,又喜欢小控,那就黑羊和ELRS2.4,如果还要玩2寸以下,比如65mm、75mm这些小飞机建议直接ELRS2.4,天线小,现在还有集成在飞控上。非常适合这些mini机。

网友:
如果以前啥都没有,就直接买大疆的遥控器,还有大疆天空端可以买,但是摄像头一定要caddx的polar,或者RUNCAM的link,夜光确实过瘾!晚上都能飞!

网友:
只飞穿越机的话远大疆控方便!要飞其他飞机或者其他模型就不要用大疆控了

网友:
futaba那32mw的发射,一点点干扰基本直接完蛋

网友:
个人觉得大疆的东西太贵

网友:
穿越机使用用的为开源的飞控,与之搭配最好的当然是使用OPENTX或EDGETX的开源遥控器了,推荐FRSKY 的X9D等或RADIOMASTER 的X16S等,之后也可选配目前的主流ELRS高频头和接收机。

网友:
x9d + 小黑 入门可以

网友:
pl18控吧,稳定性足够了,距离也有

楼主:
感谢以上 所有模友给的意见 我现在用的 是 jumper t lite 加elrs 915 高频头  还是暂时飞模拟 谢谢 各位

网友:
建议找个稳定的开源控 一控传5年 黑羊大疆群友亲测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清楚,穿越机没有自动空中停留技术,超出视距基本是图传没了既炸机,不管你遥控信号有多强炸机都 ...

穿越机没有自动空中停留技术,超出视距基本是图传没了既炸机,不管你遥控信号有多强炸机都是必然的。

你说的问题我以前也想过,似乎有道理,但是我在看到一个有关穿越机的视频后改变了看法,遥控器的作用距离比图传大是有作用的。
那个视频是在远航时图传丢失,他拼命推杆让穿越机上升,一会爬到一定高度图传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