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7.4V空心杯改无刷电机实验报告

楼主(2021-12-06):
闲着无聊把空心杯电机想着改成无刷的。拆开发现无刷电机是5根线的。本着探索精神,焊了5个杜邦线,测试了下。
电调任意2相接在相邻的2个点上,另一个间隔开接上,可以正常使用。空载转速超高(电流未测)
自己3D打印了一个桨固定和轴卡,3S电池11.4V,500毫安电池,风力感觉和直流差不多。但是发热超级超级严重。上电到2A热熔胶已熔化。转速仍有上升。电机烫手。PLA打印件未熔化和软化,猜测温度在60-120之间。拉力没法测,太小了,没打固定件。
猜测发烫原因应该是线圈的问题,5极线的话导致一相是7.4V,其余2相是3.7V。(说法有问题,应该是一组耐压是7.4V,因为是两相串联的,另外2相耐压是3.7V)
目前测试应该是没什么实用价值。
其实空心杯的结构先天适合改造成无刷(内部轴支撑),可惜也因为先天原因,功率做不大。

网友A:
我的无刷电机怎么是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无刷电机怎么是三根线?

是三根线呀,但是空心杯是五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三根线呀,但是空心杯是五根线

空心杯是两根线吧?

网友B:
没看懂,有没有照片?

楼主:
里面5个电极,如果是3个电极的话,直接改就是了。所有输出是3个电极(也就是换各器)的改无刷电机很简单。8毛钱的电机我也改了,几分钟就改好了。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有没有照片?

没拍哩,太小了。
如果你有1S电调的话,倒是可以改。估计发热和平时用差不多。
别想得太复杂了。有刷电机都有换向器的,普通的不论绕组是几极的,换向器通常都是3极。可是空心杯换向器是5极的,所以改起来比较麻烦。
你如果有无刷电调,随便找个有刷电机,把线焊在换向器上。就是无刷了。难点无非在怎么固定那根轴罢了。
普通的有刷电机因为用的磁铁比较重,改单向的还可以,电机用在双向场景上,意义不大。惯性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5个电极,如果是3个电极的话,直接改就是了。所有输出是3个电极(也就是换各器)的改无刷电机很简单 ...

没看到5个电击,只知道是两条线。群主可以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5个电击,只知道是两条线。群主可以上图

LOOK。就这样的。
普通的输出是3极的。好改,5极的搞不大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OK。就这样的。
普通的输出是3极的。好改,5极的搞不大懂。

大神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出没

我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拍哩,太小了。
如果你有1S电调的话,倒是可以改。估计发热和平时用差不多。
别想得太复杂了。有刷电 ...

从照片看倒是明白了,只是被先前“无刷电机是5根线的”误导了,应该是指空心杯电机有5个换向片,普通有刷直流电机是3个换向片,
将有刷电机的换向片引到无刷驱动器,将轴固定住,就可以像无刷电机那样 使外壳转起来,也就是桨得装在外壳上。(定子、转子的角色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看倒是明白了,只是被先前“无刷电机是5根线的”误导了,应该是指空心杯电机有5个换向 ...

是的,所以我说空心杯是最适合改成无刷的结构(除了5极换向器之外),其实去掉外壳(网上很多人是这么改的),空心杯算是一个外转子有刷电机。
现在不适合改的原因是,5极换向器,改成无刷之后,一是缺相(无刷输入3根线,只有两根线之间是电机的原始电压,其余两相只有一半电压),二是角度不平均。导致扭力低下,高负载下转速不平稳。且发热太极端了。2A电流就温升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