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只会一个方向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6):
我用维宏卡控制,但是三菱伺服电机(型号MR-C10A)只会一个方向转,不能正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
在伺服驱动器我设置的是位置模式.

网友A:
如果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就用替换法,先替换连接线,再试控制卡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就用替换法,先替换连接线,再试控制卡驱动器

就是三个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三个都不正常,

三个都不正常看是不是方向端口接错线了

网友:
要选对脉冲类型的,具体在哪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