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选择

楼主(2021-12-07):
请问潜艇要用什么样的防水开关?

网友:
潜艇?开关外置?
不都是藏在里面吗?

网友A:
好问题,用带防水帽的扭子开关(上图)或IP68防水开关(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用带防水帽的扭子开关(上图)或IP68防水开关(下图)。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