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这台智能的大功率高频加热器

楼主(2021-12-07):
https://weibo.com/u/7258148338?t ... id=4711734458453166
不知道买这台机子的人有多少? 但只要有这台机子的人应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台机子上面安全保护很多,但也会造成困扰,最大的原因
就在上面的电脑判断过载的方式依几项作判断,电流电压与温度
电压判断方式常常会去误判,只要电压的起伏到一定程度
就会自动断电停止加热,有时会显示>48A
有时是显示 >70V
但明明加热的过程根本没有超载,电压也没有>70v
它就会给你强制停机不加热.
我之前把限流功能给拿掉,虽然有改善不少
但有时还是会出现这样问题,
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关掉开关再重新打开一次,才能再次加热
实在很麻烦,我就用arduino写了一段程式
只要机子一跳掉,arduino会立刻把电脑重新启动,时间是0.01秒内.
这样就解决这台机子误判的问题,不管再怎么跳都马上恢复,能一直加热下去不会中断.

https://weibo.com/u/7258148338?t ... id=4711736332521554
这是使用电焊机当电源的测试影片
可以看到我用这个自己外挂的开关
开机时只要没有开始加热就不断一直自己连接
只要有买这台的人都会知道,一开机时,有时会没反应
要重覆再开一次甚至二次才能启动.
现在用这个,就省了这个麻烦,自己会去作开机
不开机就一直不断的开,没有切掉开关前,不会中断加热.

https://weibo.com/u/7258148338?t ... id=4711732242550655
二棵电池并运加热

楼主:
不过这台还是有好处的,像我一拿来时
用整流器直接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结果没有减压就直接插上去开机
但机子就显示>70V,不管怎么开关开关,就是不会开机
也不会烧掉,换作没有晶片管理的,早就烧掉功率管了.

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万一真的电压过高或超载或过热时,这样不会有危险吗?
这台机子只有误判的情况下,跳动再重开能再次开机
若真的是电压过高与过热时,电压没有降回正常值,过热后,温度没有回复65c以下时
再怎么重开,就是不会开机,只会像影片开头那样
我的外挂电脑一直自己连接,但就是不会开机成功.
可以重开机后马上恢复加热的情况就是机子误判的情况下才会有作用.

网友:
一个电磁炉改个大功率加热器

网友A:
感觉你这种的就是常见的DIY产品加了一些保护功能,我买的是没保护功能的,输入用通信电源,过压或过热的问题也不管了,基本也很少会碰到那些情况,电源和水泵啥的都做到一个机箱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种的就是常见的DIY产品加了一些保护功能,我买的是没保护功能的,输入用通信电源,过压或过热的问 ...

主要是有单晶片保护电路的比什么保护都没有的便宜
功率差不多,什么保护都没有的反而更贵,不是贵一点己是贵了快200多rmb
有单晶片保护还有液晶面板显示温度电压电流的机子卖的更便宜???
我想可能就是出现加热到一半跳掉进入保护的情况
原因也有可能是加热时的电磁波去影响单晶片的判断
卖不好的情况,让产品成本更高反而用更便宜的价格在出清.

现在我这种修正误判的强制连接不让机子跳掉就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是把检测功能拿掉,即直接跳过单晶片来解决
但这样一来,液晶显示温度电压电流这些就全没了.
我是觉得有一些温度过压保护在上面还是比较好的
过流保护就不用了,只要电压有保护,再怎么加热都不会过流所以就把过流保护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有单晶片保护电路的比什么保护都没有的便宜
功率差不多,什么保护都没有的反而更贵,不是贵一点己是 ...

你买的多少钱,有链接没给我看看,我买的是2500w的,两百三十多,是我在淘宝上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多少钱,有链接没给我看看,我买的是2500w的,两百三十多,是我在淘宝上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https://shopee.tw/2000W-Zvs%E6%8 ... 77590339.4603992224

https://shopee.tw/2500W-ZVS%E6%8 ... 7-ae28-582c0a9bcde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shopee.tw/2000W-Zvs%E6%84%9F%E6%87%89%E5%8A%A0%E7%86%B1%E5%8A%A0%E7%86%B1%E6%A8%A1%E5%A1%8 ...

TW玩家?我买的就是后面那种带2个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