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损坏的舵机更换外置电位器修复

楼主(2021-12-07):
手头很多舵机,当初27一斤买来的,一半能用一半不能用。不能用的主板是好的,基本上是上电抖动。不停的转啥的。这几天心血来潮,想起当初2块钱买了10来个N20的减速电机。3块钱买了10来个摇杆上带电位器的。
想了下这不就是个舵机么。兴冲冲的上电,手动调节电位器位置,确实能控制电机旋转后停止。
说明理论上是可行的。现在唯一的难题是,怎么把电位器和减速电机连接起来还能输出。因为手头的N20减速是短输出轴的。

这玩意要真能改成功,受力比9G舵机大多了,成本也便宜,修起来也方便。(目前27一斤的已经买不到了,现在45一斤了,不论好坏差不多将近一块一个了)
晚上先再次验证没问题,就开始画外壳打印了。

网友A:
唯一的难题就够难的了,有什么好方案可以把电位器和输出轴联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难题就够难的了,有什么好方案可以把电位器和输出轴联接起来。

手头有2个4毛钱买的N20,是长轴的,晚上拆了试一下就行。电位器中间打孔,直接穿过去再用热熔胶粘

网友B:
我感觉你当年是捡漏捡到宝了。真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当年是捡漏捡到宝了。真是白菜价。

我很多东西都是捡漏来的,电调是8元电调,有刷电调是自己做的,电机是45元一斤买的,光其中一台就值了。还有做小船买的无刷电机,一块8一个,做小玩具超好用。还花180买了台四轴,带gps悬停啥的超稳,换个电池能飞二三十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很多东西都是捡漏来的,电调是8元电调,有刷电调是自己做的,电机是45元一斤买的,光其中一台就值了。 ...

嗯嗯,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太给力了!

关键很多现在也有啊,我发的另一个帖有讲8元电调

楼主:
初步测试成功,明天抽空画外壳固定

网友:
不明白怎地修复,现在N20贵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