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改2s

楼主(2021-12-07):
110改2s,只需一个转接头而已,1s.2s随意转变

楼主:
用2s动力十足  声音好听  飞行稳定  注意不要过放以免损坏电池

网友A:
电机电调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吃得消?

已飞十几电一切正常  没有发烫

网友B:
两个电池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串联?

当然  并联是1s  2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飞十几电一切正常  没有发烫

锁尾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怎么样?

很好  一直用三块的720配大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  一直用三块的720配大浆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烧电调的话很好,感觉不保险,换个电调更靠谱

网友C:
电调估计不会烧,主板可以承受2S电压吗?改过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估计不会烧,主板可以承受2S电压吗?改过主板吗?

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主板适应宽电压,电调我估计也是2S可用的吧。要部分分分钟就烧了。

网友D:
这样搞就算主板和电调电机不会烧,舵机也受不了吧,舵机用的是0408  1S的小电机,你上2S,能不烧?舵机供电是没有稳压的,是直接接到电源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搞就算主板和电调电机不会烧,舵机也受不了吧,舵机用的是0408  1S的小电机,你上2S,能不烧?舵机供电 ...

是的,舵机也是个问题。锁尾电机是1S的720空心杯,2S电压应该承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搞就算主板和电调电机不会烧,舵机也受不了吧,舵机用的是0408  1S的小电机,你上2S,能不烧?舵机供电 ...

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舵机也是个问题。锁尾电机是1S的720空心杯,2S电压应该承受不住。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的做法是其中一节电给主板供电,再串联一节给电调供电,这种老把戏早玩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做法是其中一节电给主板供电,再串联一节给电调供电,这种老把戏早玩过了

有技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做法是其中一节电给主板供电,再串联一节给电调供电,这种老把戏早玩过了

看图是2S直接接在原来1S的位置上,霸王硬上弓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图是2S直接接在原来1S的位置上,霸王硬上弓呢

不太可能,我用5V的BEC主板都不过几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可能,我用5V的BEC主板都不过几个电

标题都写的很清楚了,就用了一条转接线,把2S的2个电池转成1S的接头,给飞机供电,小飞机电流比较大,对回路电阻要求很高,这样做线路压降会很大,估计也是飞机不容易烧坏的原因,再加上电池老化等原因,实际上飞机的供电电压远远没有达到2S,也就5V多一点,这个楼主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再老化也不止5伏多点

网友(2023-12-14):
提个建议:主无刷用2s,电调换成2s带BEC的,其余部份用BE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