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bit PIC单片机版 BLDC 无刷电调 试验成功

楼主(2021-12-08):
基于8bit pic单片机的BLDC 30A级别 驱动电调,无感,P+NMOS对管,高端直接低成本三极管驱动,无需外部桥式驱动IC,做小功率电调足够。MCU外围电路跟Mega8版本基本通用的。
翻出了很多陈年资料,撸了代码撸了两天,终于调试成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将近十年的迟到的夙愿。

做这个电调,一是想研究BLDC驱动圆个梦,二是想整合到自己的smit 1979大船上去,就不需要三线舵机接口,直接sbus或者数字借口了,集成驱动加远程控制加声组GPS等。

可能是历史原因,市面上的电调主控一般是Atmel的Mega8和Silabs的C8051F367之类也即后来的EFM8小蜜蜂系列,开发PIC的很少。

开源的固件也有很多,比如BLheli或者网上其他大神的固件,还有很多stm32的,但是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

----
BLDC调试电机参数确实是非常费劲的事情,刚开始启动不畅,熬了两个夜,爆肝了好多个小时,终于给调试出全速来。
从原理上来讲大多数8bit MCU的时钟主频是足够的,但MCU外设需要至少3路高频PWM发生器,至少一路比较器做BEMF检测,还有若干其余IO口做三相低频切换。安全点再加一路比较器过流保护。
BEMF检测不带硬件比较器也行,用io口中断实现,但可能被硬件电平限制会影响速度和效能。

网友:
厉害啊。学电路的人真好,啥都能自己弄

楼主:
补点图:

后续打算做两个款,SSOP14脚单片机,一个小体积紧凑型的,固定翼或小车用的。一个大点的,推独立半桥驱动IC再推功率板200A,准备给SMIT 1978船做集成电控板用的。打算都上铝基板,方便解决散热。
坑先挖在这儿吧,常年烂尾。

网友:
方波电调么

楼主:
带Ipk限制的SPWM

网友:
妖娆的“嘉立创紫”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觉得好盈电调强不强,个人玩家能做到他们那个水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觉得好盈电调强不强,个人玩家能做到他们那个水平吗

强。当然强啊。
hy是给你品牌+可靠性的保证。但是最常规的小功率的20A30A40A这些,hy跟杂牌能有多大差别?电路抄来抄去用料都差不多,只要不配错电机,还不是一样玩。都十几年的老技术了。个人玩家DIY做的C8051F330的30A电调论坛里十年前就有人批量做了,还不是一样玩。但他有bug也不会告诉你啊。hy这种大厂有bug早就修复了。
无刷原理本来就不复杂,程序十几年前都流传开了,难的是调参数和匹配。不然hy这种电调厂家为啥还要出一个电调编程器来修改参数,当目标电机的极数,kv,最高转速,最大电流,跟预设差太远时,就得重新设置电调程序参数,不然你电调用不了。

功率更大的电调,那品牌的比如hy的城堡的肯定电路设计散热设计更完善用料品质更好。HY这些厂家强的是商品电调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留得住厂家xx%,渠道商xx%的利润),还能保持较高的可靠性。人家靠电调吃老本吃了这么多年,还在寻找新的技术附加值新的增长点,有感(划掉),FOC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当然强啊。
hy是给你品牌+可靠性的保证。但是最常规的小功率的20A30A40A这些,hy跟杂牌能有多大差别 ...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带Ipk限制的SPWM"可以详细说下么?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