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天问号P1A一1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楼主(2021-12-09):
牵引模型滑翔机在三项自由飞当中,是最容易起步,但又是最难提高的项目。航空模型竞赛规则: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的技术要求,飞行重量不小于30克,翼展不大于650毫米,牵引线5牛顿拉力不大于15米。新设计的天问号P1A一1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是按规则设计的。
一、天问号P1A1模型的设计特点
1传承薛民献老师的重锤机构,提高模型飞机的吃气流性能;也可采用弹力脱钩方式,争取脱钩高度。
2、机头采用裸装设计,便于装配维修和教学。
3机翼选用WY3060翼型,机尾翼采用JPPS材质,二次热压成型工艺,提高了结构强度、刚度和滑翔性能。
4、机翼安装采用安全破损设计原则,模型非正常着陆时,解体以保护模型不受损坏。
二、模型飞机装配
1、自备工具及辅助材料(401502胶水、双面贴、透明胶带)

2.、套材零件

3机翼修整周边,使之对称;用透明胶带固定碳纤维梁,并对接

4、用双面贴固定机翼加强塑胶件

5水平、垂直尾翼修整边缘,垂直尾翼舵面需开缝,以减小阻力

6、在垂直尾翼舵面下方安装操纵摇臂,少许401粘接;水平尾翼加强塑胶件用双面胶固定在下翼面

7、图示位置打孔,以备安装调整螺丝。先用1mm钻头双面预打孔,再用1.5mm扩孔

8配重用401胶粘在支架上,并将拉力簧与摇臂组合

图9、组装机头机头罩用401胶粘接其余依次按图装配,重锤支点与牵引钩的支点螺丝拧紧后,逆时针退14圈左右,使之灵活转动;拉力簧摇臂固定螺丝拧紧即可

图10、碳纤维杆与钢丝用胶带固定,401胶粘接,之后取下胶带。总长250mm
11 身装配:机头、碳纤维尾管(插到底)用401粘接;垂直尾翼用透明胶带固定

12总装:用橡筋(胶圈)捆定机翼、水平尾翼

图13、前视,将水平尾翼机翼整平行

三、飞行:在老师指导下飞行。建议编写课件教学时,要循循渐近进行。
14、转动拉力簧摇臂,调整方向舵的滑翔半径;重锤下方限位螺丝,用于调整方向舵的最大舵量;牵引钩前方的限位螺丝,调整牵引时方向舵的角度。

15备案:如果打孔不方便个接头,可改变操纵杆长度,用于调整牵引时方向舵的角度,总长250mm

俯仰平衡,可在水平尾翼台上加垫片,以调整水平尾翼安装角度。
四、天问号模型主打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可自行加装迫降装置、还可改装成电动自由飞、遥控滑翔机,及盘鹰风筝
图16、备用零件

    按照张教练的要求,我在第 2 - 24楼,又重新编辑整理了版面。(我没有修改本楼版面,怕改乱了。)模友们看看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我们再改进!      丹顶鹤

网友:
这牵引套才一看便知是架好飞机,大师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高中时代(六十年前),我通过学习薛民献编著《牵引模型滑翔机的设计》1957年出版,第126页   四 “ 自动转向上升气流的装置”制作飞行了薛民献设计的三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那个年代三级牵引机翼单薄,还不能大拉力脱钩。
    调试时,为了更容易进入热上升气流,在50米牵引线的环上又附加上10米到20米的线,用60米—70米的牵引线实验调试飞行,模型飞得高了更有机会观察调整模型飞机进入上升气流时的减小半径在热气流中盘旋 和 进入下降气流里的由盘旋改为直线飞出,及时脱离。为了多试飞几次,每次都将短时间迫降线点好,避免飞机消失在上蓝天上升气流中。 经多次调试才能确定盘旋半径。

    就是这样的不辞辛苦反复尝试,天津市中学生航模竞赛我荣获了第二名,达到了三级牵引 一级运动员的水平。

   张教练 传承薛民献前辈的“重锤机构”,提高模型飞机的“吃气流”性能;设计的P1A一1 我很赞赏。-571-

网友C:
大师,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D:
没玩过牵引,好奇

网友E:
  牵引模型滑翔机是模型飞机的基础,是自由飞的灵魂。

当年,牵引模型滑翔机是模型飞机运动中最辛苦的是牵引技术,模型飞机的性能是依靠精心制作显现的。
三级牵引最大引升力面积34平方分米,最小飞行重量410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牵引模型滑翔机是模型飞机的基础,是自由飞的灵魂。

我国过去叫三级牵引,就是现在的国际级牵引模型滑翔机。国际航联代号F1A。

楼主:
感谢版主,几年如一日的努力,把这个栏目办的很丰富。为普及航空模型所做的贡献!

网友F:
规则对重量的规定是最小重量不得轻于30克。帖子中“最大飞行重量30克”似应是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规则对重量的规定是最小重量不得轻于30克。帖子中“最大飞行重量30克”似应是笔误。

谢谢!是写错了,我马上改过来。

网友G:
设计真的是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真的是很巧妙。

这架一牵模型飞机,重心、牵引钩位置及相对安装角基本都达到了设计要求,但重量超的比较多,达40克了。原因是原设计机头较长配重1、2克重就可以了,但这个重量做重锤忽悠不起来。只好缩短机头长度,加大重锤重量。国际级牵引模型,重锤重量达80克左右,灵敏度很高。这样小的飞机达不到国际级牵引那祥的水平,但也很灵活,拉簧用0.2毫米钢絲绕制直径3毫米拉簧,还是很忽悠的。

网友:
这个设计勾起回忆了

楼主:
一、我把牵引线的规则要求写错了,应是5牛顿拉力。我改过了。
二、我把图片换一换。学了学照片处理,好像比以前要好些。

网友H:
老师,已经上架了吗?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
正文又重新编缉了一下,图不知怎的,是按顺序发上去的,可出来是乱的。

网友B:
张老教练又重新整理了。还看得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中时代(六十年前),我通过学习薛民献编著《牵引模型滑翔机的设计》1957年出版,第126页   四  ...

    我也曾经有过的美好三级牵引(F1-A)重锤机构制作、调试和飞行观察的美好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老教练又重新整理了。还看得明白!

水平不高,还得学习。

网友I:
老航模朋友都理解了,还得考虑年轻的老师是否清楚了调试飞行方法!?    是否应该有个重锤的作用与调试飞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老教练又重新整理了。还看得明白!

如果把图片能插到相应的文字里面就好了,可我整不了。

网友B:
帮 助 张 教 练 重 新 整 理 编 辑

      牵引模型滑翔机在三项自由飞当中,是最容易起步,但又是最难提高的项目。航空模型竞赛规则: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的技术要求,飞行重量不小于30克,翼展不大于650毫米,牵引线5牛顿拉力不大于15米。新设计的天问号P1A1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是按规则设计的。

    一、天问号P1A1模型的设计特点
1 传承中国式重锤机构,提高模型飞机的吃气流性能;也可采用弹力脱钩方式,争取脱钩高度。
2机头采用裸设计,便于装配维修和教学。
3 机翼选用WY3060翼型,机尾翼JPPS材质,二次热成型工艺,提高了结构强度、刚度和滑翔性能。
4机翼安装采用安全破损设计原则,模型非正常着陆时,解体以保护模型不受损坏。

    二、模型飞机装配
1、自备工具及辅助材料(401502胶水、双面贴、透明胶带)

2.、套材零件

3机翼修整周边,使之对称;用透明胶带固定碳纤维梁,并对接。

4、用双面贴固定机翼加强塑胶件

5水平、垂直尾翼修整边缘,垂直尾翼舵面需开缝,以减小阻力。

6、在垂直尾翼舵面下方安装操纵摇臂,少许401粘接;水平尾翼加强塑胶件用双面胶固定在下翼面。

7、图示位置打孔,以备安装调整螺丝。先用1mm钻头双面预打孔,再用1.5mm扩孔。

8配重用401胶粘在支架上,并将拉力簧与摇臂组合。

9、组装机头机头罩401胶粘接其余依次按图装配,重锤支点与牵引钩的支点螺丝拧紧后,逆时针退14圈左右,使之灵活转动;拉力簧摇臂固定螺丝拧紧即可。

10、碳纤维杆与钢丝用胶带固定,401胶粘接,之后取下胶带。总长250mm。

11 身装配:机头、碳纤维尾管(插到底)用401粘接;垂直尾翼用透明胶带固定。

12总装:橡筋(胶圈)捆定机翼、水平尾翼。

13、前视,将水平尾翼机翼整平行。

    三、飞行:在老师指导下飞行。建议编写课件教学时,要循循渐近进行。
14、转动拉力簧摇臂,调整方向舵的滑翔半径;重锤下方限位螺丝,用于调整方向舵的最大舵量牵引钩前方的限位螺丝调整牵引时方向舵的角度。

15备案:如果打孔不方便个接头,可改变操纵杆长度,用于调整牵引时方向舵的角度,总长250mm

    俯仰平衡,可在水平尾翼台上加垫片,以调整水平尾翼安装角度。

    四、天问号模型主打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可自行加装迫降装置、还可改装成电动自由飞、遥控滑翔机,及盘鹰风筝”。

16、备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在这里重新修改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航模朋友都理解了,还得考虑年轻的老师是否清楚了调试飞行方法!?    是否应该有个重锤的作用与调试飞行 ...

套材出来后,我想留给其它一些飞F1A的教练和高手参与,当然我也会一起讨论。

网友:
    牵引模型滑翔机是竞时航空模型中放飞技能要求最强的,运动员奔跑着牵引着 15米(一级)、35米(二级)、50米(国际级)的牵引线,要控制住模型的上升速度、高度,要让模型脱钩后进入上升气流中,...  ...  ...  这需要平时顽强的训练。
F1-A 国际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引模型滑翔机在三项自由飞当中,是最容易起步,但又是最难提高的项目。航空模型竞赛规则:一级牵引 ...

网友(2022-01-25):
的确 “牵引模型滑翔机在三项自由飞当中,是最容易起步,但又是最难提高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天巡者航模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牵引,好奇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天巡者航模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已经上架了吗?那里可以买到?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天巡者航模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大师,能给个链接吗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天巡者航模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天巡者航模店”。

谢谢,这下不迷路了

网友K(2022-02-28):
请教,除了牵引模型,其他模型飞机可以使用这个机构吗?比如橡筋动力,比如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除了牵引模型,其他模型飞机可以使用这个机构吗?比如橡筋动力,比如手抛?

不能简单移植到其他飞机上使用。重锤在飞机抬头时推动方向舵,加大右舵量,使飞机盘旋半径减小,反之,飞机低头时,重锤会拉方向舵回中,使飞机盘旋半径增大。牵引飞机起飞时,因为有牵引线的作用,重锤失去对舵面的控制,从而保证了飞机的直线爬升,牵引线脱钩后重锤机构才起作用。如果简单移植到橡筋飞机或手掷飞机上,飞机起飞就有问题了。

网友(2022-09-13):
在小飞机上重现“重锤机构制作”的工艺,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L(2022-10-18):
一级牵引飞行成绩目前全靠运气。特别是城市里,气流真的难找。一旦迎风,飞机立马速度下来,然后就掉下来了。有时候迎风转弯了,变成逆风,转不出来,高度也掉下来。

网友I(2024-03-24):
牵引模型滑翔机从起飞到脱钩,不是出手就完成了,要牵着模型飞机奔跑,寻找上升气流。在上升气流中牵引、脱钩又是更不容易的。从这个过程来考虑,有过这个经历,才知道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