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的小问题

楼主(2021-12-09):
我不是车工,我买了个210车床,目前问题是车外圆的时候,已经车到位置以后,如果车刀不后退,按进刀方向原路返回,车刀仍然能车到工件,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也没学过,不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A:
很正常,车刀车工件的时候,工件不论大小材质,都会让刀,只是多少而已,所以车刀后退,车刀仍然能车到工件。

网友:
正常的,大车床也是这样,都要退一点刀再往右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车刀车工件的时候,工件不论大小材质,都会让刀,只是多少而已,所以车刀后退,车刀仍然能车到工件 ...

感谢…我还以为是机器问题呢

网友B:
嗯,是需要学一点基础普车的。一般做外圆,把端面切出来,再开始切外圆,退中拖板再退刀,最后要切退刀槽,才能保证最后没有圆角或者台阶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需要学一点基础普车的。一般做外圆,把端面切出来,再开始切外圆,退中拖板再退刀,最后要切退刀槽, ...

看了一些教学视频,都没有提到不退刀,然后返回的情况,哈哈哈哈,估计老师也想不到

网友:
我以为就我有这样的疑问,在此我也谢谢楼上的各位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