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319a直升机

楼主(2021-12-09):
十字盘断裂,有模友手里还有这款绝版机的配件吗?收。或者各位大佬有知道这个的十字盘可以用其他飞机的十字盘代替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是否可以3D打印个。

网友B:
318的通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8的通用么

球头布局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否可以3D打印个。

强度可能不太够,只能看cnc定制

网友C:
k124的。估计再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24的。估计再没有了

嗯,小了点就是

网友:
cnc定制一个得一两百差不多

网友D:
我也有一架319,买不到零件都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319,买不到零件都不敢飞。

不虚,大胆搞

网友(2023-09-08):
你好,这个接收机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