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退魔菜鸟,穿越机入魔新人求教贴

楼主(2021-12-09):
履历:09年左右入魔固定翼,转DJI WKM飞控一阶段,玩过一阵子固定翼飞控。
目前:朋友带入穿越机,准备给我提供一套95X V2动力套,F4飞控。
根据推荐准备入小飞手雪花屏地面接收
坦克图传,雨燕nano2天空端,4S 450电池
目前我比较纠结的是控和接收机。
我的控还是老古董JR9×2,N年前入四轴的时候换了2.4G高频头,frsky的高频头。
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必要升级成黑羊高频头,如果不升级,选哪种接收机。
目前在FPV air2模拟器训练中,原本日本手,在不改控的情况下想改练中国手的条反,多轴用日本手实在别扭?
论坛恶补多天,对圈圈机和涵道机中毒颇深,考虑自己四十多岁,不太可能练出牛逼的条反,变态的操作,还是以安全稳定为诉求。
请教论坛各位前辈,以上的入门机型以及相关配件是否可行,对新人有无其他推荐,对高频头以及接收机有无建议。。。。。跪谢

网友A:
都飞第一视角了,当然改美国手啊。

网友:
什么手都能的很好。小鸡入门吧,安全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网友B:
中国手,玩到在中国没朋友

网友C:
不要用屏幕,眼镜不会炸机,可以一次性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第一视角了,当然改美国手啊。

美国手要改控,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屏幕,眼镜不会炸机,可以一次性投入。

小飞手可以配头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飞手可以配头带吧

如果准备长期玩儿,没有必要重复投入。
如果只是尝试一下,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准备长期玩儿,没有必要重复投入。
如果只是尝试一下,无所谓了。

眼镜也不想弄贵的,监视作用带个OSD,带DVR录一下就行吧。。。。搞肥鲨大疆之类的。。。个人觉得有点过了

网友D:
如果就是一般娱乐玩一下,不用搞黑羊之类的,普通设备就能满足需求。开心就好,纠结器材是中了营销的圈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就是一般娱乐玩一下,不用搞黑羊之类的,普通设备就能满足需求。开心就好,纠结器材是中了营销的圈套。

不过还是侧重于安全性,无线电这玩意。。。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手,玩到在中国没朋友

意思是只能独享机器,朋友无法蹭飞的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能独享机器,朋友无法蹭飞的意思吧?

是的。
40岁还年轻,以后更有的是时间玩
入一套NB的装备,黑羊+大疆数字图传套装走起,真的很爽的。
这玩意也不是损耗品,整一套能玩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40岁还年轻,以后更有的是时间玩
入一套NB的装备,黑羊+大疆数字图传套装走起,真的很爽的。

黑羊的确感兴趣,大疆。。。。忒特么贵了

网友E:
还好入模就是左手油门,玩直机,后再玩穿越,跟那啥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入模就是左手油门,玩直机,后再玩穿越,跟那啥似的。

听取前辈们建议,准备怒改美国手

网友:
最主要的其实只要换一个开源控就可以了,控为使用OPENTX的FRSKY或RADIOMASTER 家的都行,先用其本身内置2.4G的玩Moblite7 75mm 小机入门,家里家外都能飞,1S无刷圈圈机很安全,不用担心发生事故更可以溜猫溜狗溜小孩,只要别掉在哪儿找不到就行,而且接收机都省了,而RADIOMASTER内置多协议高频头有这个协议且能和多种接收机对频也挺方便的,之后用FRSKY自身各种接收都行,也可以在以后选用开源的ELRS发射和接收,可以用FRKSY的915的R9M及其OTG接收机刷,或买其它家的2.4G等模块和接收也行,这种方案比黑羊便宜多的多信号还好。剩下的你自选,至于手法我开头入模时没人带就选的美国手,最大的好处就是通用性强,想飞好都得多花时间练习,最好的方法还是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节奏与我合拍,也有好几年没玩航模了,三个月前开始主攻穿越机。我现在还没戴上眼镜,还在对着小飞手飞 ...

美国手日本手的区别倒是不在于此,其实玩固定翼日本手是主流原因是特技飞行中比如圆周滚来说,那么右手的俯仰和方向舵同杆位的话,配合右手频率性轰油门以及副翼常态横滚动作来说,两根杆子其实也在画八字,逻辑上更贴切。直机玩3D自旋翻,日本手基本无法画八字,所以美国手是主流,和油门在哪个手其实关系不大,和副翼俯仰是否在同杆关系比较大。。。。固定翼玩家拙见

楼主:
拙见,拙见。。。。固定翼是有机体空气动力学带来的升力的,旋翼是不具备的,一切升降前后左右都是油门基础下的调配,不像固定翼有滑行属性。区别应该就在这里,按条反训练来说,其实理论上是没区别的,但实际上我在操作(纯手动)模式下,旋翼对于每个舵面的操控要求远远高于固定翼。现在理解了当年的那句话,同步入魔的两个玩家,固定翼玩家开始3D动作畅飞的时候,直机玩家可能还没完成四向悬停的训练,直机肯定是远远难于固定翼的。。。。

网友G:
玩小机、圈圈机,要黑羊有什么用?是打算用2寸机、圈圈机远航吗?许多人都建议一步到位,我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玩到哪一步再升级到哪一步的设备,比如你第一步是想玩小机,安全练习放在第一位,那么什么图传,遥控都没有必要太好,说不定练不到手动就退坑了。等练习到小机、便宜图传和遥控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说明进步很大了,这时再升级设备也很值得。旧的设备当二手卖掉就行了,并不损失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拙见,拙见。。。。固定翼是有机体空气动力学带来的升力的,旋翼是不具备的,一切升降前后左右都是油门基础 ...

        很高兴和你这样深入的交流!         我注意到打舵有三相要素,1,打舵的速度,2,打舵的幅度,3,打舵的频度。 若是这三要素都达到同样的水平再根据操作的飞机类型可以取得油门位置的操作优势;但是那种油门操作练习能提高这三要素的水平显得十分重要,原因是一但某种反射在大脑形成记忆将排斥另外的,也是就不可能同时娴熟的用一种以上的操作手法。日本手更适合固定翼的操作显而易见,但这个优势在提高打舵三要素练习上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不用快的打舵速度,高的频度,只要精确打舵幅度就可以很好的操控飞机。       打舵高速度和高频度更适合模型的操控,体现两个方面:
1,第三人称视角,我们飞行时都已第三视角观察飞机,飞机在不同位置,不同的距离,不同速度,做不同的动作打舵多少合适呀,这些除了大量飞行练习的经验外还有个重要的操作技巧”高频试舵“  即高频小舵量打舵来得到舵效反馈。 当认识到这种”高频试舵“的操作并形成习惯后技术就上了一个台阶。
2,航模的观赏特性, 航模飞行观赏特性决定的有更多的特技动作,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对打舵的速度和频度提出很高的要求,对这两项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打舵准确度的要求。

      那种操作手法更好? 我认为当注意到打舵三要素后加强练习,那种操作手法都可以飞得很好;但为了交流和经济性(更方便得乘飞机)美国手是不二得选择。

感谢楼主提供交流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高兴和你这样深入的交流!         我注意到打舵有三相要素,1,打舵的速度,2,打舵的幅度,3 ...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手日本手的区别倒是不在于此,其实玩固定翼日本手是主流原因是特技飞行中比如圆周滚来说,那么右手的 ...

其实对于中高阶玩家来说,无所谓哪种手更适合什么飞机,直机的自旋翻,固定翼的蛇滚,都是3D动作的基础,后面还有很多的高级动作和串联,没几个是顺风顺手的。如果因为不顺手学不会,换了手只不过再多会一两个动作而已,成不了大气。我们说的第一人称适合美国手,是因为真飞机就是一样的右手杆,油门和尾舵往往都是不同部位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玩小机、圈圈机,要黑羊有什么用?是打算用2寸机、圈圈机远航吗?许多人都建议一步到位,我的观点正好相反 ...

说的很有道理。请教第一步小飞机入门怎么选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说的很有道理。请教第一步小飞机入门怎么选喃?

如果有室外方便的飞行环境,建议机子直接上5寸,好练习、好维护、价格比小机还便宜。如果只能室内,那么第一步就选小机吧,具体某宝上搜一下有许多,但小机感觉更贵,如果自己组装的话,更考验焊功,更不好调试,相对于5寸来说,也更不好飞。小机用的飞控许多是一体板,价格高,坏的机率更高,维修难度更大。这是我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室外方便的飞行环境,建议机子直接上5寸,好练习、好维护、价格比小机还便宜。如果只能室内,那么 ...

哦哦,谢谢回复。那种小飞机套机入门如何,比如BETA的飞鲸。

网友:
万年日本手路过……不管什么机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