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2k,换控求推荐

楼主(2021-12-09):
老天九最近电位器不行了,尝试换电位器,自己手残把焊盘搞废了,想想这天九也用了四年,差不多该功成身退了。遂打起换控的主意。囊中羞涩,也就2k左右,希望诸位推荐几款。目前主飞固定翼3d,偶尔玩玩像真机,比较在意系统和摇杆手感。目前看上了睿斯凯x20和富斯pl18,如果考虑二手还有ix12和16sz可选,不知这几款如何?

楼主:
edgetx的开发组拿到了pl18,他们说正在适配,不知适配后可否有更多兼容协议?pl18主要痛点就是接收机略贵,如果可以适配更多接收机那pl18就没什么缺陷了。

网友A:
100元,摇杆总成。刚换了,完美如初。小心螺丝拧断,固定摇杆螺丝断两个,现在凑合用,不影响功能,影响美观。

网友:
PlpL18关注中,好像还不够完美。性价比不高。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摇杆总成。刚换了,完美如初。小心螺丝拧断,固定摇杆螺丝断两个,现在凑合用,不影响功能,影响美 ...

也想换了,不折腾了

网友B:
飞固定翼3d还是传统控好,现在都是控制带飞控的穿越机遥控器占主流, 不带飞控的固定翼还是FUTABA的好。怀恋传统固定翼随风而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固定翼3d还是传统控好,现在都是控制带飞控的穿越机遥控器占主流, 不带飞控的固定翼还是FUTABA的好。怀 ...

之前用过模友的14sg,手感并不是很好,又听闻16sz、16iz都是同款摇杆,难道要到18sz才有飞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模友的14sg,手感并不是很好,又听闻16sz、16iz都是同款摇杆,难道要到18sz才有飞越吗

摇杆的手感并不时摸着顺不顺滑能感觉出来的,控的手感和它的精度和对摇杆手抖动的滤波有关系。 初学者感觉不道这些,当飞飞机到一定的时间在对精度有要求的动作时才能体会到;像真机的降落接地瞬间的把握和固定翼3D飞行时的许多时候飞机跟不跟手或滚转的时机把握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有飞控的飞机无法感知这些,原因是一切飞行动作都是电脑来处理的。我以前用FUATAB T8FG 飞固定翼3D 有很深的体会,现在这台控一直收藏着。T8FG 被称为固定翼3D飞行入门控,其它控飞不好3D;当年的大师何聪发在央视说他的控是FUATAB的。

网友:
扶他爸14,收我的吧

网友C:
固定翼的话就随便咯,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不就好了,如果以后想兼容玩一下穿越机就需要买opentx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的手感并不时摸着顺不顺滑能感觉出来的,控的手感和它的精度和对摇杆手抖动的滤波有关系。 初学者感 ...

了解了,谢谢。但摇杆是否顺滑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因素:如果机械结构上达不到足够的分辨率,再好的电位器,再好的霍尔算法也无法改变。再就是futaba的接收机实在太贵,后期成本有点高,这也有些令人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的手感并不时摸着顺不顺滑能感觉出来的,控的手感和它的精度和对摇杆手抖动的滤波有关系。 初学者感 ...

jase夺冠时用dx18,现在也是用地平线。不知地平线的控是射频稳定?还是其它地方有过人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但摇杆是否顺滑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因素:如果机械结构上达不到足够的分 ...

接收机一个原厂的飞大飞机,两个副厂的飞小飞机就足够了。现在其它厂家的控都被开源的OPENTX 打趴下了,飞经典的固定翼就FUTABA最实在了。能帮到你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的话就随便咯,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不就好了,如果以后想兼容玩一下穿越机就需要买opentx的控了

问题就是想不出什么喜欢与否,单从外观喜欢睿思凯,但它内部一塌糊涂;pl18内部工整,但外观不讨喜;ix12没人用,futaba接收贵...每个都有优缺点,我却不知如何取舍

网友D:
Futaba,OpenTx都有,F家接收机看你用在什么飞机,我飞直机都6303,7008也没贵多少,现在某鱼这么便宜,以前6-700一个,副厂的就日冠,这么多年了就一次2008天线碰侧板短暂失控,今年折腾Tx18s也挺好,但是其他接收机没得测试稳定性,睿思凯Xlite飞Dlg也没问题,2-300的接收机也不贵吧,手感因人而异,要好的舒适度也需要遥控整体的握感去匹配,不然就像Xlite的握感出色但是摇杆不能调节软硬也白搭,再一个Tx18s这类摇杆非常舒服但是握感就一般般,我最近也想换控取代手上9年的14Sg,当然这么多年14Sg也任劳任怨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用着非常舒服,总之计划X20S,考虑到那个系统还是起步阶段以及稳定性,我还是会选择16或者18Sz吧,再不济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OpenTx都有,F家接收机看你用在什么飞机,我飞直机都6303,7008也没贵多少,现在某鱼这么便宜,以 ...

不知ix12如何?我知道有很多固定翼3d大师喜欢用地平线,是否地平线有什么独到之处?

网友E:
手感好的还是jr,只是停产了,没必要再买了,老模友依旧在用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感好的还是jr,只是停产了,没必要再买了,老模友依旧在用的大有人在

jr也看过,主要是停产后接收不好买,修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jr也看过,主要是停产后接收不好买,修也不好修

接收还是能买到...也是贵,当然也有一堆副厂可以用....具体手感还得看自己上手的感觉,找本地试试手感,毕竟这不是经常换的东西

楼主:
总之,目前考虑3款:16sz、ix12、pl18。希望各位能给予推荐理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想不出什么喜欢与否,单从外观喜欢睿思凯,但它内部一塌糊涂;pl18内部工整,但外观不讨喜;ix12 ...

那你考虑下jumper t18 v2 pro看看,做工比睿思凯强百倍

网友F:
ix12 是安卓系统的 时间用长了 会不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考虑下jumper t18 v2 pro看看,做工比睿思凯强百倍

怎么说呢,我玩固定翼,国产这一系列opentx控对我来说没什么优势,再就是不喜欢抄袭的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ix12 是安卓系统的 时间用长了 会不会卡顿

安卓只要不升级、不瞎安软件也挺耐用的,遥控器上正好符合,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我玩固定翼,国产这一系列opentx控对我来说没什么优势,再就是不喜欢抄袭的外观。

确实,玩固定翼用opentx没优势,剩下能选的也没几个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总之,目前考虑3款:16sz、ix12、pl18。希望各位能给予推荐理由

pl18,接收各种传感器齐全,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18,接收各种传感器齐全,价格便宜,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开源系统和固定翼有啥关系,我感觉方便 想咋设置咋设置

网友:
总之别选睿思凯

楼主:
最后买了pl18,初步上手感觉摇杆精度很高,系统也比较易用,就是这块屏幕无力吐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买了pl18,初步上手感觉摇杆精度很高,系统也比较易用,就是这块屏幕无力吐槽

这个摇杆单卖就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