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bc使用好盈V4电调油门校准设置

楼主(2021-12-09):
使用vbc和好盈V4电调油门校准设置,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设置陀螺仪的时候会先进行电调行程设定如图:
根据这个设置设置好了后,在后面好盈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如图:

好盈电调校准油门行程时要求油门曲线为0-100的斜线、但是VBC油门没有曲线、只能设置百分比(直线油门),问题就是在使用时,这两个校准该使用哪一个还是两个都需要设置,需要设置的话,好盈的油门行程设定vbc油门曲线不能满足该怎么弄、请求模友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用螺距通道呀实在不行副翼方向通道都可以啊。调完再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距通道呀实在不行副翼方向通道都可以啊。调完再插回去

朋友、能说具体点吗 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B:
vbc也是斜线校准啊
和普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c也是斜线校准啊
和普通的一样

它油门设置界面只能设置百分比   比如 bank1  50  bank2 60 bank3 70 ,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油门设置界面只能设置百分比   比如 bank1  50  bank2 60 bank3 70 ,能说说思路吗

进入电调设定模式 自动就是斜线 然后校准一下就退出来了 又回到直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电调设定模式 自动就是斜线 然后校准一下就退出来了 又回到直线模式

你说的这个电调校准是在vbc遥控器现在电调校准,这个我操作过,我的意思就是这一步操作了后,还需要按照好盈电调说明书上面的校准设置再设置一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电调校准是在vbc遥控器现在电调校准,这个我操作过,我的意思就是这一步操作了后,还需要按照 ...

完全是多此一举。VBC上进油门校准,操作完了就行了,哪还需要什么单独再给电调校准。
你没明白电调校准是干什么用的,校准的是接收机要怎么读懂电调输出的信号,不是校准电调本身。
好盈说明书的操作方法是用于传统遥控器的,VBC有自己的方法,看说明书不是机械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多此一举。VBC上进油门校准,操作完了就行了,哪还需要什么单独再给电调校准。
你没明白电调校准 ...

我明白遥控器校准的意思、就是想问问 确定一下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了的呢。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