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的圆盘凹心,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12-09):
准备做个小砂盘机,用C6车床车了一个直径125MM的铝盘,用直尺往端面上靠,发现车的这个铝盘中心比外圆凹了0.3毫米(大约)。琢磨了半天,觉得是小拖板的问题,可是小拖板左面仅靠燕尾槽,不能调整。右面虽然有塞铁,貌似可以调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调!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了先。我只是个DIY爱好者,不是专业车工。

网友A:
大托加中托偏了不到0.3度

网友B:
铝材的厚度、三爪卡盘夹持?

网友C:
检查一下床头和导轨是不是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托加中托偏了不到0.3度

谢谢回复。怎么调整呢?好像大托是跨在导轨上的,没有塞铁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材的厚度、三爪卡盘夹持?

铝材厚度30MM,先用四爪车出大概轮廓,再用三爪车端面和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床头和导轨是不是不平行

床头是跨在导轨上的,下面用螺丝固定。要是不平行,可就麻烦了。

网友:
30mm厚倒是不会发生受力变形,那还是在车床身上找问题吧。床头箱仅仅螺丝固定是不够的,主轴、导轨平行校准后还要打孔、铰孔、打定位锥销(经淬火磨制)。

网友:
不知加工件圆盘的厚度多少?某些较薄的零件加工中切削量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车床主轴线与中拖板运行轨迹的夹角大于90度时必会出现凹心,调紧一下中拖板塞铁间隙试试。不排除某些家用车床制造精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头是跨在导轨上的,下面用螺丝固定。要是不平行,可就麻烦了。

你看下你的C6床头箱对应的导轨位置 有没有两颗微调螺丝,可以先把4颗固定螺丝拧松,用微调螺丝微调位置以后再重新拧紧固定,要求精度高的话需要调整几次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我的是大了10几丝,调不好

网友:
调啥呀,你刀座角度不对吧。刀座角度不对也会影响卡盘近端锥度,端面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床头和导轨是不是不平行

对,先检查这个。其次调中拖板的塞铁。再不行得刮研中拖板燕尾槽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