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造物之惑】怎么处理才能打印好小孔和薄壁?

楼主(2021-12-09):
小一点的孔洞,打印出来总是出现空洞的情况。

楼主:
单层薄壁,填充导致壁凸出,而且内侧出现缺料缺陷。

来自微站

网友A:
不应该啊!应该是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
回抽这块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层薄壁,填充导致壁凸出,而且内侧出现缺料缺陷。

交给 我打印,就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应该是软件没设置好

这不是没搞明白该怎么调整设置嘛

楼主:
回抽要怎么调整?
我也觉得和回抽有关,但不清楚怎么设置合适。
打印的时候会先打孔内,空驶距离挺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抽要怎么调整?
我也觉得和回抽有关,但不清楚怎么设置合适。
打印的时候会先打孔内,空驶距离挺远。 ...

没有拉丝的话先把回抽减小试试,没有改善就看看是不是回抽之后还有耗材在往外冒,耗材比较潮湿有可能会这样,打印出问题可能导致的原因有很多,不是很清楚你打印机的整体情况暂时只想到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拉丝的话先把回抽减小试试,没有改善就看看是不是回抽之后还有耗材在往外冒,耗材比较潮湿有可能会这 ...

回抽量不大。回头我取消回抽并略降低温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