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泰世X3或富丽X360的电池选择

楼主(2021-12-10):
现在电池品类也多了,很久没玩了,以前的男爵也没有了。现在这种机可以选择什么电池?

格式1860好用吗?

网友:
我看格式、花牌啥的还都在。

楼主:
倍特1500
花牌1500
格式1400
格式1850
富力1500

价格有高有低,重量有轻有重。不知道这个型号的飞机,最适合的重量和容量是哪种?1500mah 230g的吗?我看格式1400和富力1500的重量都是230g

网友A:
我用格氏1850,感觉挺不错,重量可以接受,续航比1500多一些

网友:
用的格式和倍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格氏1850,感觉挺不错,重量可以接受,续航比1500多一些

续航几分钟?

网友:
温柔飞6分钟,落地还有3.7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特1500
花牌1500
格式1400

我认为电池规格能放进去,戴头罩不磨损,不干涉电机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
1850 真心的不好装

网友B:
倍特1500 塞不进去,格式1400和富力15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特1500 塞不进去,格式1400和富力1500没问题

倍特1500有两种,一种短粗胖的,一种细长的。短粗胖的那个肯定不行

网友C:
推荐几个真实靠谱的
富力 6s 1500 x3(60)上最强的电池,没有之一,就是200一块,但是爽!
格式1400 最多人用的,这玩意基本标配,性能就不说了你可以论坛问
格式1850 但是注意前期放还可以,用纤维胶带就行,后期就比较麻烦,胀气就出了吧
如果改过侧板,可以用瑟福1600,瑟福是兵器工业的厂子,也比较贵,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几个真实靠谱的
富力 6s 1500 x3(60)上最强的电池,没有之一,就是200一块,但是爽!
格式1400 最 ...

感谢细致的解答。我也觉得富力好,就是太贵
等双十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特1500
花牌1500
格式1400

达普1500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特1500有两种,一种短粗胖的,一种细长的。短粗胖的那个肯定不行

就是那款倍特x3专用,垃圾,倍特电芯分批次的,有几批胖成猪,得自己拆铝板勉强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细致的解答。我也觉得富力好,就是太贵
等双十二看看

我现在用的是达普1500想知道达普电池咋样

楼主:
赶上双十二,买俩倍特试试,凑单满减后94元一个。骗我也只能骗我一次,两个倍特=一个富力。我预期不高,质量≥酷玩电池就行悬停选手,我的420用富力电池悬停我的心都是在滴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上双十二,买俩倍特试试,凑单满减后94元一个。骗我也只能骗我一次,两个倍特=一个富力。我预期不高,质 ...

tcb的电池也可以,悬停航线挺好,性价比高

网友D(2023-03-31):
引用 楼主:
赶上双十二,买俩倍特试试,凑单满减后94元一个。骗我也只能骗我一次,两个倍特=一个富力。我预期不高,质 ...

倍特的用了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特的用了吗,怎么样

菜鸟用不出来差别

网友E:
威能电池1800毫安 138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