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华科尔D10原厂遥控器襟翼怎么设置缓降?

楼主(2021-12-10):
华科尔D10原厂
遥控器
襟翼怎么设置缓降?
看了说明书也没找到相关选项

网友A:
飞像真机和滑翔机用经典的JR 遥控器才叫享受。

网友B:
刷deviation就可以设置延迟了。还可以用个三挡开关设置不同的襟翼角度。这个控不刷就可惜了。不过要刷还是得白色可换天线那款。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