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机拉我回直升机——羽翔F05双无刷直驱3D直升机

楼主(2021-12-10):
好久没在5iMX发帖了,苦练穿越机Freestyle呢。
但今天拿到了一件早已惦念的结构的小直升机,那就是无刷电机直驱的小直升机。这个结构出来也有挺长时间了,但本人却一直没接触,直到看到了这架深圳羽翔的F05,一下子把瘾勾上来了。
照旧,先上图,再更新文字和视频:

官方给出的参数,通过参数判断,这个飞机要比XK120大,会比M2小,配置还不错,金属舵机挺厚道。

包装箱不小,可能是因为有遥控器的缘故,盒子外观图案比较简单,白地彩图。

盒子侧面有该品牌系列产品的小图,看起来已经出了不少产品了,而F05排在最后,这就是它最新推出的源固吧。

开包,飞机主机、说明书、备件

盒子里确实有遥控器的包装位置,我因为有4in1高频头的开源遥控器,所以选了单机不含遥控的版本。

飞机的个头不小,比预想的大噢,但还是比250小一些的

打开备件包,摆开里面的备件,备用主尾桨、充电器电池、微型十字花螺丝刀、内六角扳手、头罩定位孔硅胶垫圈。

打开头罩,主机上还有一块电池,头罩比亚拓150X和XK120的都要厚实,而且有意思的是里面居然还有个透明的半段衬罩。
通过仔细查看说明中的英文操作指南,确定F05内置了Futaba的s-fhss接收机,我直接用之前RadioMaster TX16s MAX里面设置好的XK K120所使用的模型文件直接来和F05对频使用,很顺利的对频成功,稍稍调整了一下螺距曲线、油门定速值,其它如CCPM舵机的设置、通道的正反向、方向舵的方向,都完全和K120一致,很快就能试飞了。另外,主控制板上,还预留了sbus/ppm和DSMX接收机的插座,可以自己加装其它接收机对频使用。

和我的XK K120的大小直观比较,还是比K120大不少,并且明显感觉到F05脱离了CP的感觉,组件都显得粗壮很多。

纸质说明书

从头翻到尾,没见到认识的文字……

翻到最后一页,也没有中文

好在现在办法多,拿出拍照翻译

主桨驱动马达,是2507  800KV的

尾电机是1103 5000KV的

旋翼头和十字盘的工艺和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上面还有明确的0螺距标尺,主变距拉杆是尼龙材料DFC结构的。

机身侧板为碳纤维板,由上下主轴座和舵机座固定,舵机从输出齿看,是金属的,碳纤维的尾管微微上翘,垂直尾翼和脚架都是塑料或者尼龙ABS材料的。

主控里面集成了3D/6G陀螺仪、sfhss接收机、双无刷电调,而且主电机电调还是定速电调,这些都考虑的很适合3D飞行练习。

电池,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厂家自己定制的电池或者因仓促,没有设计制作电池标签。后来仔细查看,才发现原来电池是从富力那里定制的3s 500mAH,上面有Fullmax的激光印字,只是黑色外皮+黑色印字,不仔细通过一定角度,还真看不到。

而且附带的充电器也有点意思,是利用平衡口充电的USB充电。仔细查看参数,发现这个充电器不一般,输出是DC11.1V 2A的,也就是能做到对原厂电池4C的充电速度。当然,前提是USB的充电器插座能达到5V 2.5A以上的输出才可以,但这个现在大家不缺,那么结果就是这个充电器充电会很快。

充电时红灯常亮,满电红灯熄灭,不插电池,红灯闪烁。满电电压我测试是在单片4.22V左右,比常用智能平衡充充的稍高一点点。

基本情况介绍和室内简单试飞视频:

补一个仅供参考的futaba 14SG(用T8FGs演示的,但T8FGs不能和F05对频使用)设置5通道实现F05 3D/6G模式切换和一键救机的遥控器设置方法:

网友:
飞着感觉咋样?

楼主:
今天首飞时带了摄像头的,结果回来发现没录上。
口头描述一下,电调定速不错,锁尾很好,声音小,低沉,悬停稳定性和飞行的机动性兼顾,60%油门定速,飞了5分钟,电池落地3.81V,主电机尾电机没有温度(室外约2℃),手感没恢复,控制起来还得特别小心。

网友:
F05 性能绝对好飞

网友A:
这是厂家赞助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厂家赞助机吗

首发预定的,第一批有优惠活动价,我也买了。
这飞机有几个设计,我个人比较喜欢。

网友:
希望小机不像大机那样互相抄互相喷,现在小机都不便宜了,还是xk120价格实在点,现在的小机都破千

网友:
还有破两千的

楼主:
破2K那个,双十二之前直接涨到近3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2K那个,双十二之前直接涨到近3K了…………

哪一款这么给力?

网友B:
这飞机振动小,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振动小,还不错的

准备怼个卡录和图传上去,试试飞FPV

网友(2022-04-10):
大佬你的TX16S的控用着怎么样,也想入手个

网友(2022-11-09):
刚买了F150,飞机还没收到,和这个主电机不一样,没玩过航模,第一次玩。好多细节图,b站开了你好多视频。

网友C:
请问楼主,多协议控的话,这个飞机的大小舵量切换,设置哪个通道?求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多协议控的话,这个飞机的大小舵量切换,设置哪个通道?求解哈

可以给通道适配切换开关和不同的曲线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