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 k120用什么样的尾电机代替?

楼主(2021-12-10):
k120尾电机是易耗品,现在只有2个原厂尾电机了,想备点货,但是原厂早已停产了,最近买的都不能正常锁尾,明显力量不够,请问要买哪种规格尾电机?

网友A:
820电机就行要3-5v的

网友B:
伟力v933的主电机就是k120的锁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电机就行要3-5v的

不是7.4V?正转还是反转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v933的主电机就是k120的锁尾电机

这个买得到么?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7.4V?正转还是反转

不是,用7.4v的转速就不够了,反转的最好,不过空心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7.4V?正转还是反转

正转,反转是接线的问题。就两根线

网友C:
3.7Ⅴ大概50000转的85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Ⅴ大概50000转的8520

哪个品牌质量好点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