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18650电池导致抖动?

楼主(2021-12-10):
求助问题:
在使用3s18650电池 (10C)时候飞机微微抖动,有调过pid,试过各种p和d比例但是效果有限。在使用3s高c数(100c)锂电(这个锂电的重量和3s 18650的重量一样)的时候完全不抖,在用4s 18650时候也是完全不抖。所以暂时想法是3s18650提供的瞬间功率不够?请大佬指导。
图片如下:

配置如下:
机架:Lumenier QAV-S MINI 4"
飞控+esc:BETAFPV F722 35A AIO
图传:DJI 天空端 加 caddx 小号镜头
电机:iflight 1504 3900kv (之前有使tmotor 1404 4600kv,抖的更严重)
电池:Auline 3s 18650 /
接收:r9mm ota + r9m 2019
飞机重量(无电池):212g
起飞重量:361g

网友A:
你用OSD录一段空中的电池电压不就清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OSD录一段空中的电池电压不就清楚了么

问题是,在看osd电压时候是稳定的,电流在7-9a之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看osd电压时候是稳定的,电流在7-9a之间。

跟锂聚对比一下,如果电压电流都没什么大差别,就可以排除动力因素了,找找共振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锂聚对比一下,如果电压电流都没什么大差别,就可以排除动力因素了,找找共振方面。

电压差别不是特别大,18650在起飞一两分钟后电压稳定在3.7左右,lipo在降落时在3.6左右。
解决共振的话是要把飞控减振球螺丝松一些吗?之前排查过机架的螺丝和电池绑带,感觉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差别不是特别大,18650在起飞一两分钟后电压稳定在3.7左右,lipo在降落时在3.6左右。
解决共振的话 ...

这个3.7V是总电压11.1?会不会是7.4V,认成2S的单片3.7V?
换电池就不抖的话,飞控固定应该也不影响,看看3节电池间有没有共振可能?还有改变一下电池对重心影响看看。

网友B:
就是放电倍率不足的问题,跟震动没半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电倍率不足的问题,跟震动没半毛关系

我的想法也大概是这样,但是有什么方法解决呢?加个超大电容?现在有一个电容,1000ni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放电倍率不足的问题,跟震动没半毛关系

而且我有试过那个3s 18650,最大放电电流在15+,平时我巡航时电流在10以下。

网友C:
我建议你换套螺旋桨试试,D76或者T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换套螺旋桨试试,D76或者T3*3*3

现在在用乾丰4019-2,有试过4019-3感觉区别不大。也是过乾丰的4024,感觉桨距越大反而越不稳。
之前还试过hq的四寸桨感觉也不如40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也大概是这样,但是有什么方法解决呢?加个超大电容?现在有一个电容,1000niuf的电容。

没得解决,要么换锂电,要么忍耐

网友D:
穿越机18650电流不够,基本没戏,远航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18650电流不够,基本没戏,远航还行

求教:这里的电流不够指得时说18650不能提供飞机微调时候需要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得解决,要么换锂电,要么忍耐

现在放弃3s了,改成18650 4s好了很多。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遇到过,简单来说就是你用的设备太好了,用的电池太辣鸡了。改成垃圾的马达和电调,再用18650马上就没事了。因为18650电池放电不足,会引起抖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遇到过,简单来说就是你用的设备太好了,用的电池太辣鸡了。改成垃圾的马达和电调,再用 ...

多谢讲解,我自己觉得也是放电倍率不足导致的。想要搞远航就选了3s18650,现在变成4s18650反而没什么问题了。
话说正常来说电池放电到底需要多少呢?比如说我在用3s18650的时候最大油门能有15a左右,正常巡航电流在9a以下,难道说正常巡航的时候esc会有一瞬间用到15a+的电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讲解,我自己觉得也是放电倍率不足导致的。想要搞远航就选了3s18650,现在变成4s18650反而没什么问题 ...

是的,你说的没错,瞬间放电不足引起的,你用的电调反应速度快,瞬间使用的电很大,用日志发现不见,建议用普通的电调,pwm模式,还有电机也用小功率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远航不需要反应速度快,省电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说的没错,瞬间放电不足引起的,你用的电调反应速度快,瞬间使用的电很大,用日志发现不见,建议 ...

好的,多谢。

网友F:
我刚也在试2s 18650飞,也出现了晃的情况;
目前猜测是锂离子的最大瞬时放电比锂聚弱很多(即使同容量同C),
虽然平飞电流不大但电调的逻辑其实是把最大油门分成了很多个时间片,
推测解决方案是保证最大油门下电机电流依然在电池的最大电流内(目前飞机单个接近9A略微超过vtc6的35A)
我明天有时间再换个低扭矩桨测试

网友G:
大kV的电机和大螺距和多叶的浆,需要大C的电池
我用三种3S 18650 ,飞航线不会花飞,
用四寸机 1860 2300kv 4045浆
和五寸机 2205 2600kv 5030浆
3S18650 表现是 VTC6》松下》普通10A,急速上升电压掉很多,VTC6 和松下可以飞15分鈡,10A电池 10分钟很烫,必须下地。

找了一下,原来1860电机,是可以飞五寸浆,更省电的,但花飞的感觉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也在试2s 18650飞,也出现了晃的情况;
目前猜测是锂离子的最大瞬时放电比锂聚弱很多(即使同容量同C ...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很难确定飞机需要的最大瞬间电流。我用4s 18650测试时候最大电流在20a,正常飞的时候就不抖动了;3s有15a的电流,就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kV的电机和大螺距和多叶的浆,需要大C的电池
我用三种3S 18650 ,飞航线不会花飞,
用四寸机 1860 2300kv ...

现在用的是gemfan 4019的桨,桨距很小。这个飞机也不花飞,只飞飞远航。用的电池都是vtc6,3s最大电流差不多有16a左右,4s有23a左右,正常飞行都在9a以下;飞行时间都在15min左右,落地时电池会热但是不烫手。

网友F(2022-01-10):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很难确定飞机需要的最大瞬间电流。我用4s 18650测试时候最大电流在20a,正常飞的时候就 ...

这么看那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同飞机4s肯定比3s电流需求更大,4s不抖那反而证明不是电流的问题了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看那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同飞机4s肯定比3s电流需求更大,4s不抖那反而证明不是电流的问题了这就有点让 ...

我感觉其实是应该看功率,不是单纯看电流。其实我在飞4s的时候电流会比3s低一点点,虽然4s起飞重量比3s还要高50g。
无人机悬空可计算的应该是功率=发动机推力*4*空气流速=电压*电流(个人理解请大佬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其实是应该看功率,不是单纯看电流。其实我在飞4s的时候电流会比3s低一点点,虽然4s起飞重量比3s还 ...

你说的我理解,比如3S 270g的飞机悬停3力效,悬停90w功率,分摊到电池是30w;4S 320g 106w 分摊到电池更少27w,虽然差距不大如果按功率不够的角度来看,30w在3.7V下8A左右,号称10C的vtc6没道理这点输出能力都没有,毕竟还有一波5C的普通18650都能提供15A的持续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我理解,比如3S 270g的飞机悬停3力效,悬停90w功率,分摊到电池是30w;4S 320g 106w 分摊到电池更 ...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有两点:第一点,电压是电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同样负载时电压低了最大电流也会低;就vtc6来说,在它极限放电30a的时候满电池电压很快就会降到3.5v以下。(看放电曲线来说,放电不到500mah就会降到3.5v以下)。
然后这就会影响到第二点,上边有大佬说过:飞控在微调飞机的时候用的电流远超显示的电流,这就会导致输出功率不大够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有两点:第一点,电压是电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同样负载时电压低了最大电流也会低 ...

🤔学习了

楼主(2022-03-15):
前两天遇到的问题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之前一直在飞四寸远航,后来入了七寸chimera7挂gopro。用官方推荐的21700 6s电池飞机在落地时候dji 天空端会断电。最开始以为是落地震动导致的,后来发现是落地时电流会飙升到30a以上导致电压不足导致的。因为在用正常路段的时候不管震动多大都不会导致天空端断电。后来在飞控和天空端之间加了个电容就好了。
电池放电倍率太低的确会导致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