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卡盘震动比较大怎么处理?

楼主(2021-12-11):
我的250小车床开机震动比较大,手摸在床头箱上震感非常明显,一开始以为是床头箱齿轮的震动,把转速拨杆调到空挡,震动小了许多,后来又把电动机轴承换了,感觉跟挂空挡差不多,最后没办法把卡盘拆下来,震动跟之前挂空挡一样,,震源找出来了,应该是卡盘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主轴上的卡盘法兰同心度如何?与卡盘的配合间隙、紧固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上的卡盘法兰同心度如何?与卡盘的配合间隙、紧固程度?

法兰2丝不到,卡盘也是2丝不到

网友:
那就把卡爪编个号,交替安装再测动平衡了。

网友A:
床头箱主轴 “轴向” 间隙测过吗?

网友:
正品卡盘基本不会出现失心,检查主轴轴承和床头箱紧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头箱主轴 “轴向” 间隙测过吗?

轴承紧固已经到位了,用手转卡盘需要一定的力度才能转动,主轴内锥也测了1丝不到,而且我买的是新的卡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我的车床震动不算大。我调过卡盘和法兰连接的地方,目前卡盘跳动0.5丝
来自微站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原因就借台VB做个动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原因就借台VB做个动平衡吧

要拆主轴吗?

网友:
不用的,直接在线做,如果真是动平衡问题,做两次就能得出配重角度和重量

网友:
另外,至少是VB7以上才有动平衡功能

网友:
我的旧车床, 接手的时候同心度有点问题的.
有一天, 拆了卡盘, 打表量度一下卡盘法兰, 发觉凸出的地方是偏心的.
那只好用车刀自宫一下. 宫后, 再安上卡盘, 发觉, 有点虚位的.

补救的办法, 搽上一层AB胶, 等第二天, 胶硬化了, 再车一次.
车了一圈, 安上卡盘试试, 安不上, 再车一圈. 直至卡盘刚吻合. 再上紧螺丝.

没有銲机, 只有用这半筒水的办法.

在使用上, 同心度改善了. 我估计上手有人用硬物碰过主轴, 令法兰变形.

网友C:
把卡爪拆掉开机看看还晃不?打表卡盘内孔和外圆看看有无同心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卡爪拆掉开机看看还晃不?打表卡盘内孔和外圆看看有无同心度问题。

卡爪拆过还是一样,我也没什么做动平衡的机器,如果把底柜换掉,自己浇两个30厘米长宽,高80厘米的混凝土柱子做底座能把这些震动吸收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爪拆过还是一样,我也没什么做动平衡的机器,如果把底柜换掉,自己浇两个30厘米长宽,高80厘米的混凝土 ...

一个简单的测振仪就能做动平衡,不过用三点做图法计算起来比较麻烦,VB7相对简单,不用计算机器会直接给出答案,但VB7贵啊,一台好几十W,谁有闲钱买这玩意?

网友D:
主轴上的卡盘法兰同心度如何?要测卡盘法兰和开盘配合处,轴向和径向都要测。
新卡盘肯定问题不大,先检查法兰,在检查卡盘安装是否正确!!!

《一开始以为是床头箱齿轮的震动,把转速拨杆调到空挡,震动小了许多,》
你这描述,电机或主轴还是有震动!!   如果安装配合不当,所有的震动积累到卡盘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上的卡盘法兰同心度如何?要测卡盘法兰和开盘配合处,轴向和径向都要测。
新卡盘肯定问题不大,先检查 ...

我把卡盘和法兰一块卸下来,开机,震动非常小,手摸床头箱上感觉不出来,单独装上法兰,和之前的情况一样,卡盘一装上去,就比较明显了,大震动主要是手摸在床头箱上震感明显,小震动的话手摸床头箱感觉不出来,但是碰中托板的手轮才有,这个小床子有个问题,就是装在原装的底柜上尾座那边的螺丝怎么拧紧还是跟底柜接触不严实,后面有3毫米的缝隙,我家的地又不平,一边高一边低,床头箱这边要垫两层木板才能一样高,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A:
还是先把基础搞好,且不要相信 “原装机座” 的结构稳定性,尤其是型材焊接机架。3mm缝隙已经证明变型了,况且机架不是床身导轨的水平基准!

有句话叫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爪拆过还是一样,我也没什么做动平衡的机器,如果把底柜换掉,自己浇两个30厘米长宽,高80厘米的混凝土 ...

找块四五克重的小强力磁铁吸卡盘外圆上,开机别开太快,多试几次找到震动最小的磁铁黏贴位置就做好动平衡了,再此位置打孔攻丝拧个一样重的小配重就行了。最好换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把基础搞好,且不要相信 “原装机座” 的结构稳定性,尤其是型材焊接机架。3mm缝隙已经证明变型了, ...

震动已经解决,就是把原来车床的变速齿轮拆掉,改成电动机直连主轴,几乎感觉不到震动了,缺点就是只能通过变频器调速了,低速下不知道这个电机能挺多久,先用着,如果烧了直接改成伺服电机,看大佬们介绍的伺服电机种种好处,恨不得立马就把这个电机给烧了

网友A:
既然解决了震动问题,那么卡盘到底能不能用?车个光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解决了震动问题,那么卡盘到底能不能用?车个光轴看看。

手磨刀和数控车刀车出来还是那个样,有纹路,白钢刀车出来不亮,但是没有纹路,应该就像他们说的,是走刀丝杆和开合螺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