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电池问题

楼主(2021-12-11):
请问在航行时如何得知
电池
电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低电压报警或类似的,要不然没电了怎么办。

网友A:
双向接收机,可以回传电压,遥控器设报警

网友B:
我觉得要是处理的话也不复杂。从原理上来讲不复杂。像电直用的BB响,低于安全电压会报警。同样可以改造一下,低电压触发某个动作,比如上浮啥的。

楼主:
或者能不能做一个失控停机上浮?(静潜)

网友C:
用FUTABA遥控,配7008接收器,再接个电压回传线

网友D(2022-01-28):
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