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1-12-11):
目前看上了xl700和logo700,从图片上看logo700重心更低,似乎意味着稳定性好但滚转会拖泥带水一点,小罗700则一直宣传通过压低旋翼头来改善滚转灵活性,小弟目前飞老logo600,感觉横滚不是很跟手(vbar敏捷度调到最大了、循环螺距9.5度),担心如果入logo的机子又会出现同样的感觉,各位大佬们有何高见,请不吝赐教

网友:
买国产 就对了

网友:
不喜欢折腾买logo。

网友:
换个牌子试试不就得了,别一棵树,,,,,

网友:
当然是买steam 舞700

网友A:
炸鸡少logo700很不错,基本不用维护,塑料机身炸了修好和新的一样,零件价格偏高

网友:
某罗无爱,

网友B:
logo滚转就是那样 旋翼头高 解析度也高  你试试logo用sx的新旋翼头配合  RTU 610紫色桨试试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少logo700很不错,基本不用维护,塑料机身炸了修好和新的一样,零件价格偏高

不对吧  昨天某鱼还有个人跑来问我说有套550电装不知道买啥飞机?   我以为是新手进阶550了,推荐了起来。详细一问才知道,哦,原来是logo550炸了,只剩了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滚转就是那样 旋翼头高 解析度也高  你试试logo用sx的新旋翼头配合  RTU 610紫色桨试试

在厂手飞的视频里可以发现,logo的机子动作似乎柔顺一些,是否也是和旋翼头的特性,还有高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厂手飞的视频里可以发现,logo的机子动作似乎柔顺一些,是否也是和旋翼头的特性,还有高度有关?

O圈非常肥厚   我给TG520改了软Q圈   也非常柔顺然后下来是机身有弹性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