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大神指点一下这种伟力F939接收机能否外接通用舵机

楼主(2021-12-11):
求大神指点一下这种伟力F939接收机能否外接通用舵机。这种接收机自带方向和升降的舵机,倒是副翼舵机可以接通用舵机。向问问这个接收机的
方向和升降的舵机可以单独连接通用舵机不,

网友:
这种就和五线舵机一个意思,采集电位器信号编个程序对马达控制,换通用的3线舵机不太行。

网友:
那样还不如直接换个标准PWM接收机

网友:
可以试下用五线舵机换掉它,但要先把集成的舵机完全拆下来。新舵机马达线和电位器线分别接到对应焊脚上,最后测试舵臂转动是否正常,可以再交换马达线重新焊。如下图电位器焊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