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头晚还好好的,今天调了一下对频开关就不行了

楼主(2021-12-11):
如题,现在即使还原了对频开关可还是花屏,信号不稳,偶尔能有清晰图像,但是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A:
有没有拧下天线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拧下天线上电?

没有

网友:
图传的发热情况?

网友:
是不是对频开关接触不好?多拨几下,或者换个频点。

网友B:
摸一下图传的发热情况,如果不怎么热了,那就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摸一下图传的发热情况,如果不怎么热了,那就是坏了

还有一种是误触PIT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是误触PIT模式

OK,不过PIT模式的状态灯与正常模式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不过PIT模式的状态灯与正常模式不一样吧

他这个似乎没看见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