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棱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

楼主(2021-12-12):
弹射模型滑翔机是一个具悠久历史的传统项目,几乎所有的老航模都是从这个项目起步。它看似最简单,实则其飞行过程十分复杂。飞好弹射模型实属不易,即便是调好的模型飞机,由于发射角度、弹射力度、方向稍有偏差,都会出现不同的上升轨迹。高手在民间。
很多专业航模教练都不一定飞的得过基层老师。一架小小的弹射飞机,汇集了航模飞行的诸多原理在里面,且制作相对简单,场地易找,飞行容易;这正是弹射模型的魅力所在,模型飞机的留空时间主要取决于上升高度。而上升高度又取决于上升轨迹。弹射模型的上升轨迹五花八门,大致可分4种典型类型:
1、盘旋上升:这是一种常见的上升轨迹,模型大盘旋上升,直接接入滑翔。
2、翻滚上升:模型弹出后急速上升拉翻,在倒飞状态下横滚180°改出进入滑翔。此轨迹需要模型具有自动滚转性能和恰当弹力配合。
3、螺旋上升:模型弹出后滚转上升,到达最高点时进入滑翔。此轨迹需要机翼合理的扭转与方向的正确配合。
4、直线上升:模型弹出后直线上升,到达最高点时改出进入滑翔。此轨迹通常需要推杆改出装置来实现。
一、天棱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介绍
笔者在2020年推出的又一“老瓶儿装新酒”的作品。完全按照我国《航空模型竞赛规则》P1T-1比赛规则而设计。(该模型技术要求:翼展小于等于200毫米,弹射棒小于等于300毫米)
1、天棱一号选择以上的第4种直线爬升轨迹,突破了不用任何装置,利用模型飞机自身的气动布局,而实现直线爬升这一目的。
2、天棱一号飞行重量约8克。前机身为优质ABS塑料胶件,后机身采用碳纤方管,机翼、尾翼翼尖均为椭圆形,采用EPP板材裁切而成,机翼上印有P1T01字样等彩绘图案标识。
二、天棱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装配

1、工具:

2、模型零件

3、机身装配
修毛刺,碳纤杆前端要插到底,尾翼台从另一末端穿入,末端留5毫米,碳纤杆两端用502胶水粘接。
翼台上贴好双面胶。

4、水平尾翼的处理:
水平尾翼中缝用砂纸修整(如下图),并与尾翼台配合。

5、机翼和尾翼的整形
水平尾翼和机翼都要有一定的弧度,顺压痕来制作弧度,注意要轻,并左右对称。

6、装配
首先安装水平尾翼,再安装机翼和垂直尾翼。重心位置:66.5%。

7、弹射棒
按规则弹射棒最大可接长到300mm。
天棱一号P1T-01弹射模型滑翔机飞行注意的要点:
1、必须将模型“像发射火箭那样”垂直向上弹射。
2、惯用右手的人,左手持弹射棒,右手抓住模型尾端来弹射模型。采用这种弹射姿势时,应调整模型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向左。
惯用左手的人,俗称“左撇子”,则右手持弹射棒,左手抓住模型尾端来弹射模型。采用这种弹射姿势时,应调整模型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向右。
3、弹射时拉长橡筋,应使橡筋拉伸到原长3一4倍以上,方可发射模型。
4、调整注意:由于弹射模型发射速度高,调整时要微量。
四、弹射模型的探索:
弹射模型的弹射高度取决于什么?有人认为弹射模型稍重些弹的高。笔者认为是不对的,应该减小阻力和提高刚度,才是正确的方向。
天棱一号,机尾翼采用的是泡沫制品,优点是材料易找,便于普及,但材料刚度差,且为平板翼型阻力大,提高飞行性能受到了局限。但天梭一号,给模型爰好者留下了改进试验的空间。
爱好者可选用不同材料做机尾翼、改变机尾翼的形状、重心等以达到探索、求知之目的。

例上图为轻木机尾翼模型
五、竞赛
每轮满分30秒,可进行2轮。全部满分的可进行决赛。
六、注意事项
1、弹射飞行时,要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2、严禁水平方向,向人及物体发射模型。
3、尽量选空旷、人员稀少的场地进行飞行

网友:
小时候都是木头的!
特别喜欢上弹射模型课!看着做的飞机能飞向蓝天是最幸福的事,感觉自己一下就成科学家了!

楼主:
天棱一号选择以上的第4种直线爬升轨迹,突破了不用任何装置,利用模型飞机自身的气动布局,而实现直线爬升这一目的。

网友:
到达高点如何改出的呢

网友:
我们以前的弹射模型,制作时就分左手放飞还是右手放飞;一右手放飞的模型,垂尾后部向左偏,放飞时,左手握弹射杆,右手持模型,机翼右倾。放飞后模型高速上升,由于方向舵是偏左的,模型向左的趋势,抵消了高速爬升时的抬头倾向,而机翼右倾的升力使模型右倾快速爬升,到最高点,自然改出平飞,此时垂尾主导模型做做盘旋滑翔。对左手放飞的学生,制作时,垂尾后部向右偏。右手持弹射杆,左手持模型,放飞时模型左倾。模型轨迹与前者正好相反。

网友A:
前面打字有误,重发;我们以前的弹射模型,制作时就分左手放飞还是右手放飞;一右手放飞的模型,垂尾后部向左偏,放飞时,左手握弹射杆,右手持模型,机翼右倾。放飞后模型高速上升,由于方向舵是偏左的,模型向左的趋势,抵消了高速爬升时的抬头倾向,而机翼右倾的升力使模型右倾快速爬升,到最高点,自然改出平飞,此时垂尾主导模型做左盘旋滑翔。对左手放飞的学生,制作时,垂尾后部向右偏。右手持弹射杆,左手持模型,放飞时模型左倾。模型轨迹与前者正好相反。

回复 编辑
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编辑评分

是的,弹射看似简单,但飞行过程极复杂,由于速度变化很大,一架小小的弹射要想适应每一个阶段的平衡是很困难的。高手在民间。

网友B(2022-01-22):
到底是“天梭”还是“天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天梭”还是“天棱”?

机翼上是天梭一号,好像新的盒子是天棱一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机翼上是天梭一号,好像新的盒子是天棱一号。

好家伙,还有这样做产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还有这样做产品的?

不知道是啥原因,我看淘宝上就有些盒子印成了天棱一号。开始我也没注意到,最近跟朋友谈这个飞机比较多,推荐他们使用,结果有人反映找不到天梭一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啥原因,我看淘宝上就有些盒子印成了天棱一号。开始我也没注意到,最近跟朋友谈这个飞机比较多, ...

那就让他们找“天棱一号”试试。

网友(2023-06-10):
弹射看似简单,理论、原理,飞行技术都必须认真学习、反复研究。

网友(2024-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