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潜失控保护

楼主(2021-12-12):
想做一个静潜失控保护,求教!

网友A:
貌似这个功能是遥控设备决定的,有一些遥控设备可以设置当信号中断后,接收机某一通道可以输出一个信号,完成一个设定的操作,比如说上浮,或者转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功能是遥控设备决定的,有一些遥控设备可以设置当信号中断后,接收机某一通道可以输出一个信号,完 ...

能推荐一个这样的遥控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这样的遥控器的吗?

T10CHP好像可以

网友B:
现在的遥控都有的,我用的天地飞9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遥控都有的,我用的天地飞9就有

潜艇只能用FM老控,2.4G的有也不能用。

网友(2022-10-04):
加个arduino的单片机,轻松上手

网友(2023-03-15):
有的接收机自带失控保护功能的,比如说日冠的免晶体接收,优酷上面有人专门演示如何操作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xODA5Nzcy.html?playMode=pugv&frommaciku=1

网友:
FM 遥控器 難找, 只可去閑魚碰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