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鱼雷艇问题

楼主(2021-12-12):
1/35鱼雷艇三发395一拖二480A电调,可看我的旧贴。问题这样的,第一次试航的时候烧了一个当中的电机,回来换了一个电机下水五秒左右三个电机全部停转,灯光有,舵能控,捞回来电调关机再开机电机又能动,空转不停机,但是下水两秒没油门,电机和电调都不烫,单接一个电机问题一样,任意单发任意双发都一样。现在又换了一个480A电调只接了单发,前两次试都正常,第三次就也是两秒停机,症状和前一个电调一样,难道是需要两个电调,甚至三个?

网友A:
电池考虑了吗,还有导线是不是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考虑了吗,还有导线是不是虚接

谢谢兄弟回复,电池没问题,线也是没问题,我会焊电脑主板。最后问题解决了,两路油门输出,3通道和5通道设置成油门通道,两个电调分别接3和5通道。全油门三分钟内没事,持久性再试试

楼主:
问题依旧,今天测试相同情况又出现了

网友B:
是不是电调设置问题,电调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调设置问题,电调保护了

某凤凰有刷480A,不需要设置,而且是用在别的船上好的,拆过来就出问题。现在我买了条o艇准备做测试平台,来回拆上层容易坏。如果装0艇测有同样问题,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C:
估计是电池容量不够,短时间轻载能转,重载(下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池容量不够,短时间轻载能转,重载(下水)就不行了

我一开始是一块3S220030C,后来又试了3S220030C接一个480a拖两个电机,3S130030C接一个480A拖一个电机,①两个电调并联接3通②两个电调并联,其中一个剪掉正极,接3通③一个电调接3通另一个接5通两个通道都设置成油门通道。三个接法都是同样的问题。现在我弄了一套喷射船做平台测试,准备一个一个接了看到底哪个出问题。

网友(2022-01-11):
那么大的船,两个电调吧,凤凰就算了,单独带中间一个电机还行,另外两个起码用个好盈860吧

网友D(2023-05-26):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回复,电池没问题,线也是没问题,我会焊电脑主板。最后问题解决了,两路油门输出,3通道和5通道 ...

两路油门输出怎么理解?

3通道和5通道设置成油门通道,那接收机上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油门输出怎么理解?

3通道和5通道设置成油门通道,那接收机上怎么接?[/ ...

接收机正常接,遥控器可以设置任意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