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寸,想钻林子,用啥图传和发射天线好呢?

楼主(2021-12-12):
现在是熊猫200毫瓦,猪尾巴,,眼镜棒棒糖加四叶蘑菇。
好不容易把,疑难杂症处理好了,今天刚穿过一排树,就严重雪花,吓的一激灵。

网友:
应该是发射换三叶全向吧,接收反而可以用定向。
我自己刚焊了根三叶,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A:
猪尾巴天线可以跟大疆眼镜原厂天线或者枫叶搭配用么?

网友:
正常情况下 猪尾巴天线穿一排树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大疆原装天线,开1200mw,隔几幢楼都没问题,树是小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原装天线,开1200mw,隔几幢楼都没问题,树是小菜.....

不知道为啥飞了500米不到就图传没了炸了,买了枫叶,但是vista只有一个天线,看前面有大神说猪尾巴天线有奇效,他大疆天空端也弄了两个猪尾巴天线。所以也买了几根,回来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猪尾巴天线可以跟大疆眼镜原厂天线或者枫叶搭配用么?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