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固件都只能设置开关解锁电机吗

楼主(2021-12-12):
怎么现在的BF固件都只能设置开关解锁
电机
了吗?不能美国手遥控,油门右打解锁了?还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也不能设置解锁电机不转,看BF地面站是有这个选项的但是设置了实际无效。

网友A:
接收页看摇杆行程能否打到最大最小值

网友B:
可以设置解锁电机不转,感觉无效是因为你开了(默认是开的)永久airmode。

网友C:
开关解锁上锁是最快速有效的!比如炸鸡或者撞到人最快上锁还是开关最好用!
再有就是解锁电机不转。也就是0油门电机不转对吧?对于穿越机来说做特技翻滚,经常要油门拉到底的!如果电机停转在推油门等他启动会导致4个电机不会同步启动!这时飞机就翻掉了!
所以有些设置是有科学依据的!
10年前的傻飞控的确是油门最低方向打到头解锁上锁,也是0油门电机不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楼主:
哎,突然改成开关解锁,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了,之前飞机撞机后,只要油门打到底,电机就停转了,感觉顺手些,比拨动开关反应自然也快,现在炸鸡还要拨动开关,电机会在地面转一下,感觉不安全一点

网友D:
0油门电机转一定不要关了,解锁了以后电机就转是提醒你已经解锁了最直接的方式,否则有一天你解锁了然后忘了,不小心碰一下油门飞机窜脸上真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看来拨开关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只能顺应潮流了

网友E:
主要是有过有人飞着做动作打杆,正好打到上锁的位置,结果飞机停了掉下来。

网友F:
在4.2的固件之后就默认禁用了摇杆解锁,理由是容易空中误上锁。如果想使用摇杆解锁,可以在命令行中 enable_stick_arming = on 开启

网友G:
穿越機 要用 設定 遙控器 撥桿 例如 AUX1 不可以再用 內八 外八了 因為很危險
剛好你花式 會用到 內八和外八 三秒以上 穿越機會GG
所以你一定要設定撥桿方式 AUX1-AUX10

网友H(2022-02-21):
感觉拨开关更方便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