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涵道菜鸟入门的选择方案,求指教

楼主(2021-12-12):
兄弟我入门时间短,桨机飞行还凑合,想试水涵道。先前买过64马林做练习,飞的过程期间还是感觉很不错,比较适合我的偏好。低速滑翔性好,有襟翼减速和增升,舵效较为准确。比上个月玩的亚博特50歼十好飞太多了。但只飞不到20个起落。因其他原因提控回家了。

因囊中羞涩,飞行水平比较菜,特拟以下几个方案,还有不少疑惑,请大家指点

目标1.蓝箭红箭     目标2.蓝箭毒蛇 目标3.蓝箭马林。以上都是传统布局,三角翼暂不考虑,手上歼十还飞的没章法。

方案1.买蓝箭50毒蛇 (我没飞过)
          优点:相对比较便宜,翼展比红箭大,可能姿态和手感和马林比较接近。电池和手上桨机通用无需买
          需请教疑惑点,据说续航比较短,不知道有几分钟???
                                  据说失速点比较高,突然大仰角极易失速螺旋???
方案2.买蓝箭50红箭  (我没飞过)
          优点:相对比较便宜,有自带飞控。电池和手上桨机通用无需买。
          需请教疑惑点,据说续航时间和实际动力比毒蛇要强不少???
                                  据说翼展比毒蛇小,操控非常灵活,不适合新人手动操控???
                                  据说失速点比较高,突然大仰角极易失速螺旋???
方案3.买64马林,外加2块4S电池、减震起落架成本可能近千元。。。。。。一时下不来决心

楼主:
小涵道没飞过,也没见别人飞过,心理发虚。还是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再续前缘,再买马林???

网友:
马林就不错啊,另外两个50函道没起落架,欠点意思

网友:
涵道的难点在降落,你已经飞过马林就没必要再50了,那俩都没腿手抛草降的练不出啥。你还想试水,继续马林可以,FMS几款64也好飞价位差不多。涵道就是个大坑,飞完64还有70/80……,电装、电池只会更贵,想省钱怕是省不了滴,自己考虑吧

网友A:
兄弟,如果你那有飞行场地,又打算一直玩下去,我建议上70-80的涵道(其实90的也和80差别不大)
70的我已经不熟了,80我推荐L39和红箭,以你飞蓝箭的技术,不是问题。

不要说我拉你入深坑,其实有2个理由的:
1、从历史倒推,飞场都是愈来愈少,愈来愈难找,能飞一天是一天,且飞且珍惜!
    当你发现没地方可飞时才后悔为什么不上自己想买的飞机,已经迟了。
2、飞下去多数是慢慢升级,如果基本功练好了,飞行损耗其实不会太大的,我推荐的是比较稳定易飞的机型,足够飞1-2年不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如果你那有飞行场地,又打算一直玩下去,我建议上70-80的涵道(其实90的也和80差别不大)
70的我已经 ...

老兄说的直击我的内心深处和执念,回头就去买马林。。。

我快50岁了,小时候没条件,现在稍微经济宽裕点,闲暇时间多一点,但反应力和眼神都在急剧衰退,再纠结于一点点的差价,不抓紧时间玩自己喜欢的,以后躺在轮椅上后悔嘛。。。

只是近一个月飞丢一架无损马林,被捡走一架塞斯纳,半损一架15E,损失有点大。再买千元装备有点心疼

网友:
继续64马林,不要浪费钱弄减震起落架没有意思。
增重,反而不好飞了。
炸哪儿修哪儿。
存钱上70,自然就有减震起落架和像真度了,其他家的64涵道基本都是战斗机。
战斗机好看是好看,没有马林这样好飞。

网友B:
建议桨机进阶马林时,可以考虑下涵道板机和涵道滑翔机。不然飞完上单翼直接上马林炸的很快
涵道板机就是个板机手感,只是速度快而已,很好衔接。
看不上板机,可以考虑捷特的涵道滑翔机海豚,这个速度很慢,就是个小型冲浪者,飞行质感很好。记得不要用原厂3S 55涵道,可以换成4S 55涵道会好飞很多

另外,马林可以买两架,等都炸了后组装成双64涵道,风范的苏27和米格25都有空机版本,基本不用再购置电装直接就二合一组装成双64了,成本非常低。可以4S飞,也可以加压用6S飞。

网友C:
8楼兄弟关于买两架马林的方案很好,我就是这样的,飞完守护者就直接上了马林,炸完两架马林后,技术差不多了,就买了风范的苏27空机板,装上两套马林的电装,电池也用原来的2200的4s电池(同时用两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直击我的内心深处和执念,回头就去买马林。。。

我快50岁了,小时候没条件,现在稍微经济宽裕 ...

我也是穷玩,
墙裂推荐天盛T45,用风范家的减震腿,4s电池,貌似有单独卖的机身机翼那些配件,小炸可以修,炸的不成样子就换,也不心疼。闲鱼收一套好点的70涵道4S电装能用到天荒地老。
我飞的时候还没马林,但是综合对比下来新手炸鸡成本天盛这个肯定更便宜。
另,如果你马林已经很熟练了10次有9次不跳,建议上个6S的70涵道机,墙裂推荐yak130。
最后,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如果想长玩,买个千元左右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兄弟关于买两架马林的方案很好,我就是这样的,飞完守护者就直接上了马林,炸完两架马林后,技术差不多 ...

兄弟,两个4S动力不太够,还重
你直接上6S,限制65%,用蓝箭米格29的电调带独立BEC才150元
65%动力,推重比远远过一,空中可以做眼镜蛇,垂直爬升,爽的一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穷玩,
墙裂推荐天盛T45,用风范家的减震腿,4s电池,貌似有单独卖的机身机翼那些配件,小炸可以 ...

天盛的现在哪里还能买得到?风范家都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盛的现在哪里还能买得到?风范家都停产了

那就只有黄金坞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如果你那有飞行场地,又打算一直玩下去,我建议上70-80的涵道(其实90的也和80差别不大)
70的我已经 ...

我前两天买80红箭的时候有个人倒是飞完马林就飞的红箭,感觉这个对于楼主来说投入有点大

网友:
马林和毒蛇没有区别吧?

网友:
还得上6kg涡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桨机进阶马林时,可以考虑下涵道板机和涵道滑翔机。不然飞完上单翼直接上马林炸的很快
涵道板机就是个 ...

我已经买了捷特的海豚,3s 55涵道确实动力太差,没有飞涵道的感觉,请问4s的55涵道推荐用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买了捷特的海豚,3s 55涵道确实动力太差,没有飞涵道的感觉,请问4s的55涵道推荐用哪种

群汐的4S 55试一试,我前面提了的啊,原厂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直击我的内心深处和执念,回头就去买马林。。。

我快50岁了,小时候没条件,现在稍微经济宽裕 ...

同为70后,小时候没钱玩,现在各种规则也没法玩了。可惜才入魔几个月,现在帝都又出新规则,基本没法玩了。只能模拟器了

网友:
再插一句,玩过64没必要停留,直接上70可玩性、声浪都不是一个层次,操控也是差不多,70以上都带襟翼降落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