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好盈40A电调烧了,能修吗?

楼主(2021-12-13):
我的好盈48A的电调,烧了4个MOS管,还能修吗?
管子信号是RP408G的,有得换的吗?

网友A:
修比新买还贵

网友:
修后质量也不好,会有很多问题。新的也不贵

网友:
可以自己换的

网友:
天行者就算了,如果是飞腾或者铂金版的可以返厂维修,毕竟后两者可以买好几个天行者了

网友:
大街上找手机维修店,不过维修费估计比买新的还贵。

网友B:
自己能修就划得来,毕竟折腾也是一种乐趣,反正我修了好多电调了,大部分都能修复。

网友C:
自己动手,乐趣无穷。不喜欢直接丢,花钱修没有意义。

网友:
干嘛要买好淫的电调,名字都不好,质量能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修就划得来,毕竟折腾也是一种乐趣,反正我修了好多电调了,大部分都能修复。

问题是材料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乐趣无穷。不喜欢直接丢,花钱修没有意义。

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就是喜欢这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修就划得来,毕竟折腾也是一种乐趣,反正我修了好多电调了,大部分都能修复。

型号是IRLR8726 RP042G,知道哪里有卖或者有替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IRLR8726 RP042G,知道哪里有卖或者有替代的吗?

某宝上多的是,几毛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材料在哪里能买到?

mos管淘宝上多的是,只要参数相近就行。
其它电阻电容废板子上拆,一年也用不上一两个。

网友:
买一个也就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淘宝上多的是,只要参数相近就行。
其它电阻电容废板子上拆,一年也用不上一两个。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查不到这个MOS管的参数,也就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查不到这个MOS管的参数,也就不知道怎么找了

很简单,搜芯片上印的型号

网友D:
别听上面瞎忽悠,mos管是高温锡焊的,你弄不下来,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诚信路8号亚森科技产业园4栋,谢小姐0755-89507126,请在包裹里面留下联系方式地址并说明电调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查不到这个MOS管的参数,也就不知道怎么找了

查找mos的参数是很简单的事情,即使看不到型号,按外观和实际工作条件,找到替代品也很容易。
如果还是觉得困难,建议还是放弃维修吧。

网友:
百度一下,什么参数都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听上面瞎忽悠,mos管是高温锡焊的,你弄不下来,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诚信路8号亚森科技产业园4栋,谢 ...

大功率烙铁热风枪都是吃素的?来回路费谢小姐给出不?不出那还寄回去修个啥啊买新的得了。自己修好也是成就感,花钱谁不会啊,天天都在花有啥好玩的啊。我为了修个好赢40A的电调买了把调温电烙铁买了50粒同样的芯片,自己修的成本早超过买个新的了,但我喜欢

网友F:
不怕炸鸡,修了炸,炸了修; 怕炸鸡都用最好的!  问题来了,都用最好的就不炸鸡了?! 多炸机有可能成为高手,高手就不炸机了!有两个电调没修好,修好了两个4合1电调,没有图纸没有对比不好修,4IN1 电调坏了一路有三路做对比好修些。 电调的零件故意用小的没有对比很难修;有对比不懂原理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怕炸鸡,修了炸,炸了修; 怕炸鸡都用最好的!  问题来了,都用最好的就不炸鸡了?! 多炸机有可能成为高 ...

我的是固定翼的,就一路,换掉烧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烙铁热风枪都是吃素的?来回路费谢小姐给出不?不出那还寄回去修个啥啊买新的得了。自己修好也是成 ...

对啊,要的就是成就感,从买成品机到按图纸做飞机,再到自己设计飞机。
电机坏了学自己绕线修,电调坏了自己换零件,都是一种成就感,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和单纯玩的不一样,从中学习更多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固定翼的,就一路,换掉烧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次儿子玩我刚买的75MM 小穿越套机,爽飞了两个电后开心的忘了型电池给接反了,PH2.0电源插座烧化 AIO 飞控板烧坏。这次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检查结果,1,电源短路, 2, MOS 管烧了一个(5A 三路中的一路) 。 维修方案换管再说, 结果是卖来的新飞控板闲置。
还有一次 玩固定翼 FMS 12A 电调 炸鸡 也是烧MOS 管 三路中的一路,维修方案也是换管再说,结果是故障还是那个故障,估计是同时炸坏了其它零件。
电调常用0402 甚至0201的小零件炸鸡炸到很难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比新买还贵

我都坏的多了一起修,单个修理成本比买新的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