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9×2高频头接收机问题

楼主(2021-12-13):
这是当年升级JR到2.4G的老古董,不知道配啥样的支持sbus的微型接收机,很多店家也给不出建议,求教论坛大佬给推荐一款接收机。
另外求教JR9×2能否直接上黑羊高频头

网友A:
JR9X2 输出PPM 码, 有种多协议高频头可以接收PPM编码并转换成很多协议用。 我用这种高频头对频AC900 接收机 SBUS 接飞控。   黑羊这样的著名厂家当然支持PPM编码,但是由于PPM编码在解析过程中存在20毫秒的延时一般高级玩家都换数字编码通讯的遥控器用黑羊和现代的高频头(延时少很多倍)。 建议用廉价的多协议高频头,这样有更好的性价比;飞高端飞机建议换高端现代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9X2 输出PPM 码, 有种多协议高频头可以接收PPM编码并转换成很多协议用。 我用这种高频头对频AC900 接收 ...

大佬用的哪种高频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用的哪种高频头?

大佬不敢当,我出外场固定翼一般用改造的FUTABA FASST 7通的高频头配JR 9XII ; 飞玩具四轴和小穿越机用开源DIY 多协议高频头配OPENTX 1.XX FS9X。 JR9XII 飞固定翼手感和稳定性优势很大,FUTABA FASST 协议蛮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敢当,我出外场固定翼一般用改造的FUTABA FASST 7通的高频头配JR 9XII ; 飞玩具四轴和小穿越机用开 ...

有个控的不多了
我用的4in1也基本是通吃了
没有远航,感觉还不错

网友A:
用着JR 9XII 的控飞固定翼有一种享受“风” 的感觉, 摇杆有些许阻尼回弹和航模随风而动的姿态让人感觉很棒。宫崎骏有部电影“风之谷” 对风的刻画很到位,那段男主用自制飞翼在风中飞行享受风的画面让我映像深刻,有风的时候用JR9XII 飞固定翼感觉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着JR 9XII 的控飞固定翼有一种享受“风” 的感觉, 摇杆有些许阻尼回弹和航模随风而动的姿态让人感觉很棒 ...

还是喜欢jr手感,不为别的

网友C(2023-05-10):
引用 网友A:
JR9X2 输出PPM 码, 有种多协议高频头可以接收PPM编码并转换成很多协议用。 我用这种高频头对频AC900 接收 ...

大佬 我的10X 能用黑羊高频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的10X 能用黑羊高频头吗????

没有10X 的控,但推测是可以使用黑羊高频头的, 在10X 上选择8CH PPM 的协议输出到黑羊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