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飞掉了AJ slick104

楼主(2021-12-13):
尾巴飞掉了,没有经验,炸了,怎么想怎么觉得应该能飞回来,但是并没有。

网友:
垂尾舵面本来就用的少,没有一样飞。

网友:
有次飞豹试飞的时候也是垂尾(或者是方向舵)掉了,后来还是飞回来了。

网友:
之前确实疏忽了 还以为只是方向舵的问题

网友:
轻木也这么脆的?

网友A:
楼上好几位天真言论我也是醉了,不能说你用不到就代表无用,楼主的垂尾都没了,不是舵面没了你们看不到吗?那些觉得自己不含糊的你不装垂尾飞一个我看看。

网友:
这是整个垂直安定面都掉了啊,偏航稳定性直接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好几位天真言论我也是醉了,不能说你用不到就代表无用,楼主的垂尾都没了,不是舵面没了你们看不到吗? ...

正解!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垂尾也能飞的一定没遇到过垂尾断裂后的情况。垂尾安定部分提供飞机横向静稳定性;
和横向阻尼力矩提供飞机横向动稳定性,没有了垂尾飞机很难操控,不过方向舵丢了问题不大,还是可以迫降的。楼主的飞机是整个垂尾断裂分离,这个炸鸡不冤。

网友:
但是我真个想不通整个垂尾是怎么飞掉的?!如果正常飞行,那厂家就有责任了,飞机设计问题

网友:
垂尾包括安定面和方向舵,这明显是都掉了,炸机正常
只是方向舵掉了没大事,最多降落时不跨中心线,我掉过一次

网友:
没有翼刀的话,炸的概率很大

网友:
如果光是舵面掉,重心有点点改变飞回来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可这这,是整个垂尾掉了吧,不炸,对不起空气动力学。

楼主:
其实还是能飞回来,要上一点速度,速度慢了,侧滑严重

楼主:
唉,刚修好就又蹭了,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好几位天真言论我也是醉了,不能说你用不到就代表无用,楼主的垂尾都没了,不是舵面没了你们看不到吗? ...

很多人一辈子都只玩一个2.5通道的飞机。何谓2.5通道。上下油门,左右副翼和拉升。很少或几乎没有推升降舵和完全没有使用垂尾。其余的像什么开灯,收放起落架这种增加通道的趣味性操作不算操作。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2022-01-25):
起飞前没有 还真能飞,如果半空掉一半  可以真难飞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下,能不能飞回来取决于飞机重心,纵向安定性,大3D垂直安定面没了,纵向安定性很差,再加上尾巴比较重,就很难飞了,没炸的稀碎,已经是很幸运了。细致回忆了一下当天操作,压坡度以后尾巴会下沉,也就是想左转实际上会右上爬升,转弯很难。唯有起了速度,操作性会稍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