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P51还是不适合新手飞...炸鸡鸟

楼主(2021-12-13):
之前一直是飞上单翼的老头乐,一下子飞这种速度快得机子适应不过来。 而且这鸡鸡不能用重量轻的电池,我用花牌的轻量电池,电池移到最后头还是太重了,一直要低头。还

网友:
新手就上单塞斯纳就好

网友A:
舵量大了吧,我飞副翼、升降调到60%挺跟手。电池,不是问题,格氏、花牌4S2200后端放到出线口木板前缘那里,重心刚好。

网友B:
新手应该飞上单翼,这种下单翼速度快,反应慢点都不行。

网友:
我油、电上单翼、下单翼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大了吧,我飞副翼、升降调到60%挺跟手。电池,不是问题,格氏、花牌4S2200后端放到出线口木板前缘那里 ...

下次飞的时候在调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应该飞上单翼,这种下单翼速度快,反应慢点都不行。

是的 很考验反应速度

网友:
看来损失不大,接着造

网友C:
这种事情,总得亲自炸过才认知深刻。

网友D:
你16年不是都在飞F4U了?
飞完上单翼飞这个确实不合适。我当年炸了3个敏定的109才上的这个,首飞感觉速度特别快,稍微晚一点打舵差点放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总得亲自炸过才认知深刻。

哈哈,深刻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16年不是都在飞F4U了?
飞完上单翼飞这个确实不合适。我当年炸了3个敏定的109才上的这个,首飞感觉速度 ...

哈哈  我荒废了好几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16年不是都在飞F4U了?
飞完上单翼飞这个确实不合适。我当年炸了3个敏定的109才上的这个,首飞感觉速度 ...

稍微晚点打舵不是放生,是要它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稍微晚点打舵不是放生,是要它的命

一边转二边打舵晚了,雾大,拐弯的时候已经快看不到了

网友(2022-03-28):
确实不适合新手飞,主要是起飞和降落

网友:
好小子、塞斯纳适合新手飞

网友:
哇!这图不错!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