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再入田宫M1A2

楼主(2021-12-13):
重新买了个M1,慢慢改造,先改电滑环

楼主:
再给驱动轮打孔

楼主:
细节改造

楼主:
很想知道,是号手的尺寸错误还是田宫

网友:
你的精神好好!号手大了!

网友A:
好像田宫开发模型会进行实车测绘或购买授权和图纸等资料,所以售价高情有可原。至于号手嘛......甚至会购买别家的模型来测绘,你应该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田宫开发模型会进行实车测绘或购买授权和图纸等资料,所以售价高情有可原。至于号手嘛......甚至会购买 ...

确实是,完全不负责的搞,到处都是飞边

楼主:
很纠结,是否把后面的栅栏掏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纠结,是否把后面的栅栏掏空

掏了就不纠结了

网友C:
和恒龙的区别在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恒龙的区别在哪啊

恒龙是玩具,这个是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龙是玩具,这个是模型

那就是仿真度高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仿真度高是吧

没那么简单,用的塑料原料就有巨大的差异。

楼主:
增加防滑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掏了就不纠结了

还在纠结是否把发动机仓切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用的塑料原料就有巨大的差异。

直接买个金属地盘应该可以吧

楼主:
防滑层增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