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在下画一下105济南舰烟囱展开图啊

楼主(2021-12-15):
在做105济南舰上层建筑,困于前上层以及中间上层的烟囱这块,数学不是很好,想不出来这个展开图,只能大体拆开知道是一个椭圆柱和一个类似于圆台的底座组成的,圆台那个知道怎么画,就是底座部分,展开图是什么样,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B(2023-02-17):
有参考图片的话,可以建模然后曲面展开得到所需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考图片的话,可以建模然后曲面展开得到所需图形。

只有图片中的二维,没有三维图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图片中的二维,没有三维图形

这个可以像我一样多块拼接前后高度可以比对侧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像我一样多块拼接前后高度可以比对侧视图

我没弄这么细,就是大体差不多,然后锉刀修

网友B:
如果有三视图,其实就能建模并展开得到比较精确的平面图形。我初步弄了一下,用曲面建模一半的底座并展开,大概就是下图的意思。

烟囱底座建模示意图

烟囱底座展开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三视图,其实就能建模并展开得到比较精确的平面图形。我初步弄了一下,用曲面建模一半的底座并展开, ...

谢谢谢谢,这么看就直观很多了,下午用SW慢慢摸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