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块电池就飞不了了!!!

楼主(2021-12-15):
今天拿我的富丽465飞了一电,电压报警了我就赶紧降落换了块电池,然后就奇怪了,推油电机不转了,推到最大飞机开始狂抖,油门拉到底,打熄火还在抖,只能强行断电池,插上之后还是这种情况,电调自检声音正常,电机有电流声,就是不转。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有可能是插头虚了,只是一种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电机试一下,排除法最有效

网友:
电机缺相,先看下电机端插头

网友:
应该就是虚焊了,遇到过一次

网友:
明显的电机问题嘛

网友:
这样就是前面几位说的缺相了,看看是不是插头脱焊了,有一根线不通就狂抖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一下

网友A:
像是电机电调的问题。分开试一下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机电调的问题。分开试一下

谢谢  电调已经返厂了   检测出来却是是掉程序了   好盈50A V3 通病 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调已经返厂了   检测出来却是是掉程序了   好盈50A V3 通病 希望帮到大家!

我的前两天也是,油门推到头螺旋桨转的慢慢悠悠,最后重新设置频率就好了,就是掉程序。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