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修电池,我付费

楼主(2021-12-15):
手里有两块男爵1500电池,有一块一个电芯死了,有一块一个电芯高掉压很快。就想找人帮重新组合一下,自己手头没那焊接极耳的设备,想找个魔友帮弄一下,我会付费的。
电池扔了可惜了,我觉得能修还是修一下比较好

联系方式QQ:307610443

网友:
放电快说明电池已经用了很久了。电芯死了估计也不用修了直接换吧

网友:
你这邮费、修理费……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两个组成一个电池?专业的是不是还要匹配电芯,需要设备吧。总不能测测内阻,烙铁焊一下就行的吧。

网友:
这种组合意义不大 不是付费问题  如果再今后的使用中 出现意外更不划算

网友:
两块1500的电池买新的200多块钱,找人修运费加上手工费估计得100,电池能用多久未知数,稍微不太划算。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的建议和告知。既然不划算,那我就不弄了

网友:
自己电烙铁焊接一下可以试试,但电池到寿命了,就怕飞着飞着起火,要不就是充电出问题。

网友:
本地找个修手机的地方,帮重新焊接下,给个十块二十的手工费就搞定了。

网友A:
楼主,只要两块电池是同个品牌同样的规格就能重新主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要两块电池是同个品牌同样的规格就能重新主装。

没那点焊的机器设备

网友A:
不用点焊,60W电烙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点焊,60W电烙铁就行了。

之前弄过一个,那个极耳不吃锡,焊不住,也可能是我技术问题。所以,这个我就没信心拆开焊了

网友:
搞一瓶助焊剂,就能很好的焊接了。

网友(2024-03-24):
引用 楼主:
之前弄过一个,那个极耳不吃锡,焊不住,也可能是我技术问题。所以,这个我就没信心拆开焊了

但凡是非铜的金属,要上锡,可以先用刀片或者螺丝刀刻出一段密密麻麻的十字,刮花它,然后就能上锡了

网友:
在电池极片上点一点磷酸,试试,会有奇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