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六 第六通道怎么开 动开关 接收机上的舵机没反应

楼主(2021-12-16):
新天地飞六通 第六通道怎么开 动开关 接收机上的
舵机
没反应 想单独用开关控制第六通道上的舵机
已经对上频了 其他5个通道都好使 就第六通道没反应
高手指点一下呗

网友A:
去接收机端口设置或者通道设置看看,一般默认是没有指定通道设置开关的,自己设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