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对频SFHSS协议后, 如何在控上显示飞机电池电压?

楼主(2021-12-16):
新入手了M1,  真精致
原厂的控, 下面有5个灯可以显示飞机的电压,  对频SFHSS协议的控后, 是否有电压数据回传显示呢?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M1能直接对频SFHSS协议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能直接对频SFHSS协议遥控器吗?

购买的时候, 选SFHSS协议, 就可以.

网友:
sfhss不能回传吧?

网友:
没有电压回传功能的。

网友:
SFHSS没有电压回传功能的。TFHSS才有电压回传功能。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那就放弃这个念头了

网友(2022-06-19):
是不是X6遥控也能飞M1

网友:
M1协议的好像有回传,我换了开源控

网友:
SFHSS协议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遥控指令协议,不能回传机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