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来的工件有这种纹路,正常吗?

楼主(2021-12-16):
小车床车的消防管,车出来的件有这种纹路,是不是用丝杆走刀都是这种情况?用的是手磨刀车的。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主轴的偏心度,没夹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主轴的偏心度,没夹好吧。。。

老师傅,没夹好早就飞出来了,这管子车出来后都有点烫手,有这种纹,但是手摸上去很光滑,千分尺测量出来的数据是2丝左右,卡盘近端小2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没夹好早就飞出来了,这管子车出来后都有点烫手,有这种纹,但是手摸上去很光滑,千分尺测量出来 ...

很好了。

网友:
没车过几个,看着觉得正常

网友B:
估计跟走刀螺纹有关,
依据你的走刀方式检查  自动走刀或大托板,小托班间隙调整螺丝,
我遇到过,车端面,中托板间隙太紧。
间隙调到手摇时不能有松有紧的感觉,就好了。
自动走刀就要检查,车刀和走刀开合螺母,丝杠等。

网友B:
我看你还问过,车床震动过大,震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震动原因不解决,会带来许多问题,高速运转,损坏会越来越严重,轴承,主轴慢慢都会损坏,甚至主轴箱。
不知道你说的是新机还是旧机,修过没有等?  新旧机器不同  故障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跟走刀螺纹有关,
依据你的走刀方式检查  自动走刀或大托板,小托班间隙调整螺丝,
我遇到过,车端面 ...

间隙经过调整都没什么问题,手感适中,不紧,但也没有松松垮垮的的那种感觉,有个问题,就是开合螺母压下去的时候丝杆有点抬,等于是丝杆被开合螺母提上来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发的帖子里说的,卡盘的震动比较大,开机主轴箱上硬币立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还问过,车床震动过大,震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震动原因不解决,会带来许多问题,高速运转,损 ...

闲鱼上买的旧机器,修没修不知道,中托板上有个撞车的痕迹,买回来后我自己也撞过一回,刀架碰到卡盘了

网友:
刀杆强度、伸出量?拖板走刀部件间隙调整状况?这种明显的“周期性刀纹”和震动部位相关,请详细检测相关部位的间隙调整与紧固状态。未见实物不可妄断。

网友B:
刀架碰到卡盘了!
主轴丝杠还是直的吗?
电机,主轴,主轴轴承,托板,,估计问题不少,慢慢调整查找吧。  别人看不到,测不到精度,别人让你测得,你不一定测得正确,只能在这里盲猜,意义不大!   旧机器能车成这样还算不错。
初学不会用,不要盲目使用自动走刀!!!

精度低可以凑合用,震动是大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故障会扩大,不知你描述的震动有多大! 小震动不处理会越来越大,损坏其它部件,  震动过大会出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架碰到卡盘了!
主轴丝杠还是直的吗?
电机,主轴,主轴轴承,托板,,估计问题不少,慢慢调整查找 ...

震动怎么说呢,开机主轴箱硬币立不起来,就是这种状态,我也没专业仪器来测量,只能找个时间把皮带轮改下刀然后装主轴上,用电机直连,再测试一下震动看看

网友:
联盛德W806-KIT开发板免费试用 感兴趣的快去申请

引用 楼主:
震动怎么说呢,开机主轴箱硬币立不起来,就是这种状态,我也没专业仪器来测量,只能找个时间把皮带轮改下 ...

为什么要改皮带轮? 为什么要直连?  查问题,要先易后难,没问题反复拆装会影响精度。皮带轮不碰撞,一般不会有问题,运转时肉眼就能看到,是否偏,是否同心。
再要精度可以打表测。  车刀撞卡盘,肯定撞不到皮带轮吧!  受力大概率会打滑,皮带轮估计不是问题重点。

看你帖子,差震动,没找出问题,就换电机轴承,我觉得,你还是找个懂机床维修给你来检查吧!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吧   这样说不清

网友:
走刀不匀速?

网友:
车刀是钝的,转速也高了,硬挤出来的

网友:
我看是自动走刀的丝杆不直造成的。

网友:
转速加高,刀刃锋利,走刀慢点,光亮光亮的

网友:
这种周期性的加工变化一般是传动丝杠与开合螺母的配合问题,重点丝杠同轴度(可能的因素如 丝杠是否损伤致弯曲、两端轴座安装是否精准、丝杠是否安装过紧过松等)。

网友:
竹节纹,与车床齿条齿距基本相等,而且宽度与床身齿条的齿距也接近,原因可能是:齿条本身的加工精度、齿条与床身导轨面的位置精度、溜板箱上与齿条啮合的齿轮轴的加工精度、溜板箱与床鞍连接后齿轮轴相对于齿条的位置精度等,都可能影响到工作平稳性。(以上是节选自太原一机床厂 夏淑玲的文章《普通车床精车外圆表面出现‘视角波纹’的原因分析》,我认为多半是车床齿轴套磨损,齿轴与齿条在进给时出现周期性的扭动所致)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估计开合螺母牙型角度已经变小,不能很好与丝杠啮合才会被丝杠抬起,考虑应更换这个铜制开合螺母。噪音大的问题需要检查变速箱上齿轮并注意查看有无滾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估计开合螺母牙型角度已经变小,不能很好与丝杠啮合才会被丝杠抬起,考虑应更换这个铜制开合 ...

震动问题解决了,但车出来的还是这个样,应该是开合螺母和丝杆的问题了,开合螺母是双边的,我没有铣床,做不出来,丝杆磨损的也挺大的,常用部位棱角已经磨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震动问题解决了,但车出来的还是这个样,应该是开合螺母和丝杆的问题了,开合螺母是双边的,我没有铣床, ...

最好购买备件更换吧,定制价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购买备件更换吧,定制价太高。

咸鱼上和淘宝上都找不到这种小机床的丝杆配件,准备改成滚珠丝杆和电子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和淘宝上都找不到这种小机床的丝杆配件,准备改成滚珠丝杆和电子挂轮

可以,值得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