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华科尔的RX-SBUS接收机怎么才能和A3飞控连接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21-12-16):
电调信号线不知道插哪里,求助。副翼2和升降2通道基本不用,可否随意插一个,然后在飞控里设置成油门?

楼主:
不可以。试了,售后技术人员也证实了。这A3太坑了,新版的就支持了,老版的还不给放固件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试了,售后技术人员也证实了。这A3太坑了,新版的就支持了,老版的还不给放固件升级。

a3s3 才可以的  往前的都不行